核電廠TOP-350換電容12V過低

楼主(2010-12-26):
幫朋友維修拆開發現爆容所換下的POWER~可開機當時沒用數位檢測器量(失策....
換好後發現12V電壓不足~約11.5~6V
所換下電容型號有
10V1000*2(換同型號
10V2200*2(換16V2200朋友說POWER不是12V就是5V所以沒超過12V的就是5V所以拿了16V2200的給我換.....真的是要五毛給一塊了
10V3300*2(換6.3V3300*2同上敘述
16V2200*1(換同型號散熱片裡面那顆
16V2200*1(沒爆容所以又焊上去了
以上一共動了八顆電容~當時沒拍照起來(又失策了....
所以本人不是很確定以上電容放的位子是對的......
DV電源線出線圖~
右視圖

放大圖
以上電容圖~上面有註解!!

网友:
過低?...運作時有接負載嗎?....比方接台不要的光碟機

楼主:
我是直接用數位POWER測量器測量的!!

网友:
PC POWER
主要是以+3.3V & +5.0V 為主
+12V有到11.5V已算是在標準範圍內了

楼主:
可是朋友說~還是不要用在(好的)主機板上~怕過載時電壓會降低!!
再說~我也想知道到底哪裡出問題說!!

网友:
直接接主機板+硬碟量出來的電壓數據比較可靠
有時負載不足電壓會上不來

楼主:
沒人回正確的不能刪文嗎??

网友:
接上負載12V應該就會升上去了,11.5V還在標準內

网友:
可是朋友說~還是不要用在(好的)主機板上~怕過載時電壓會降低!!
再說~我也想知道到底哪裡出問題說!! ...
引用 网友A:

+12V進入主機板,還是會因各不同IC迴路,會有各自的二次穩壓
如果是+5V負載加重,+12V的電壓會有些許的上升,除非是POWER過載

順帶一提
隨然很多人都說,+5V輸出電容,可以用10V的耐壓來取代,
可是大家知道10V電容實際的最高耐壓是幾V,+5V迴路的脈衝電壓會有幾V
替代後能使用多久會是個很大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專門測POWER電子式
POWER檢測器~上面有液晶的那種!!
老實說我不是電子科的~你這麼說我懂~但是也不懂要怎辦!!
    還是謝謝妳提供意見!!

网友(2011-01-26):
您還是實際上機量比較準,檢測器只是參考用。

网友:
直接接板子測阿 比較準ㄝ

网友:
回復  雄爸爸

    我是用專門測POWER電子式
POWER檢測器~上面有液晶的那種!!
老實說我不是電子科的~你這 ...
引用 网友A:

用那個試不準,因為它負載太小了
不敢上機試可以只接硬碟或光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