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 GND ADJ OFF/ON 所代表的意思

楼主(2010-12-27):
VCC GND ADJ OFF/ON 所代表的意思
請問各位
VCC (紅色線 電壓?)
GND (黑色線 接地?)
ADJ  (黃色線 ?)
OFF/ON (黃色線 ?)

以上所代表的意思?
另外也有其他線所代表的意思嗎?
像白色?

网友:
VCC 正電源
GND 接地,或是指零電位(0V)
ADJ 調整,調整亮度
OFF/ON 關閉/起動

一般不會固定線色

网友:
補充說明
在單電源系統中VCC是代表正電壓
在雙電源( + - )有分 +VCC 正電壓 , -VCC 負電壓

网友:
負電大多標示為VEE

网友:
on/off 跟主機板一樣 短路可開啟嗎?

网友:
一般背光電路板為高位起動,必須通入一正電位才能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