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ICA PW-370NDF 焊點脫落求助

楼主(2010-12-27):
在拆時把部份焊點接線弄斷了
有人有同電路可否告知一下

電路板底部

電路板底部

网友:
脫落的那兩個焊點是空腳,沒有線路,所以沒有關係。
有線路的,會與孔相接近,只要補起來了就可以囉!

网友:
以我以前的經驗~拿小刀將脫漆斷裂的地方~兩端絕緣漆瓜掉!!用線在補焊起來!!
如要將中間脫漆焊起~建議採用S1027大大的方法不裡他!!
沒意外.....你這顆是(核電廠)跟我的一樣的版子...(找12V過低就是我了還在問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