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2003

楼主(2010-12-27):
請問用過Windows 2003架過伺服器的,你們有安裝防毒軟體嗎?
伺服器版的防毒軟體好貴

网友:
請問用過Windows 2003架過伺服器的,你們有安裝防毒軟體嗎?
伺服器版的防毒軟體好貴 ...
引用 网友A:

ㄚ達大..

以前有使用過 Windows 2000 的伺服器..

你所謂的伺服器防毒軟体, 應該是指所謂的企業版吧, 買一套裝在伺服器上, 那麼在其它電腦上只要裝上類似 Client 端, 就可和伺服器共用.. 例如伺服器可下載病毒碼, 其它的電腦直接由伺服器上 download 病毒碼及更新即可..

我以前使用的是諾頓的, 一套真的很貴, 那時大約七萬多吧..

不過一般裝一般的單機版也是可以的.. 像現在江民的三年版只要 1500 元就可買到了..

使用伺服器版的好處是:

1. 管理方便
2. 不必一一管理各台 End User 的電腦病毒及程式更新

但缺點就是真的很高貴..

我的建議是除非使用的人很多, 否則沒必要裝這類企業版(伺服器)的, 在每台電腦上裝上單機使用的即可.. 另外現在也有多人版的, 例如 3 人版, 可視需求來做取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單機上已經有裝上影子系統了,伺服器是GameServer,一但伺服器中毒掛了,全部都要停擺,
我之前有試過在2003上裝avast防毒軟體免費版,跑出要使用伺服器版才可以安裝,我安裝防毒軟體不是為了單機的防毒,而是為了伺服器,雖然可以用Linux,但我沒有勇氣使用,畢竟出問題的話,我很難解決,造成的損失太大了。

网友:
回復  cremaker

    單機上已經有裝上影子系統了,伺服器是GameServer,一但伺服器中毒掛了,全部都要停 ...
引用 网友A:

你那住太遠了, 維護不容易, 要不我就免費幫你安裝 UBUNTU Server 版..

不過說真格的, BUNTU 安裝及維護滿簡單的, 你可以先在別台試試, 有問題可到 http://www.ubuntu-tw.org/ 發問, 也許對 Linux 難裝的觀念就改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inux我有安裝過,我認為主要的難度在於指令,以及太陌生了,我有買過幾本學習Linux的書,如今放在角落了,上班了,沒什麼多餘的時間學習,你有聽過一種協定叫做iscsi的協定嗎?Linux也有,而且是免費的

网友:
回復  cremaker

Linux我有安裝過,我認為主要的難度在於指令,以及太陌生了,我有買過幾本學習Linux的書 ...
引用 网友A:

iscsi 的協定, 其實是 MS 的, 不過因為好用, 一些 NAS 也有列入..

如果怕麻煩, 在 Server 也可裝 GUI 介面的, 再裝工具程式(WEB 畫面的), 設定 Server 就簡單了..

其實 GUI 介面絕對沒 CLI(命令列介面) 來得強, 不過重要的是, 如果真的了解這些相關的通訊協定, 使用 CLI 或 GUI 就不重要的..

當然, 習慣的人還是使用 CLI 介面, 最主要是效率較佳..

我個人是覺得, 玩 LINUX 不要用 MS 的角度來學習, 像我現在覺得 MS 我真的不太會用了.. XD..

另外, LINUX 強的地方是通訊協定及各類伺服器, 像 DNS , 在 MS 下很容易設, 但若不了解 DNS 的相關知識, 在 LINUX 下設就覺得很痛苦..

不要把它想得太難,  ㄚ達大有裝過, 不妨再裝一次, 有時間練一下功, 持之以恒, 就很容易進入狀況了..

LINUX 方面的書, 像 UBUNTU 在台北天瓏書局也有幾本, 你可試試..

其實 UBUNTU 官方網站寶物很多的, 只是一般人很難就裏, 抓到重點, 另外也有英文的論壇, 素質及內容都極具參考性, 台灣的 UBUNTU 網站真的該加強了..

网友:
你可以試試小紅傘,小紅傘之前有一個版本可以安裝在win2003上,而且可以更新。
我之前有安裝過,是可以的,但是我把那個版本刪除了,你可以上網找,網路上有說明,應該也有載吧!
安裝說明網頁:http://blog.pmail.idv.tw/index.php?load=read&id=426
但是好像沒有下載點,你要自己找一下了。

网友:
用江明防毒吧~~ 不分單機或SERVER  可以先下載試用一個月~~~好用的話一年不到一千元搞定~~個人覺得還蠻划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會找時間安裝FC5,因為我有買FC5的學習書,有問題我在指教你,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江明防毒軟體真的很便宜,但是不知道評價好不好,尤其江明防毒軟體的名稱真是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