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觸控手機lcd屏邊位有一小撮黑了

楼主(2010-12-27):
因不小心掉落地上 導致lcd下邊位有約5mm平方黑了若較白色底就看不到那黑色 若較底色有顏色就看到小撮黑色 lcd有得整嗎 或要換屏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因為你沒有貼上照片所以無法判斷‧但是一般摔到後都是白底時有黑影、有顏色時反而不明顯,那是漏液了(破掉了)、要省錢就將就用,否則只能換新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