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今天從回收廠買回來的,是面板問題嗎?w1934s維修滑得來嗎?

楼主(2010-12-27):
今天從回收廠花了六百元買回來的,請問還有辦法維修嗎?

好像面板壞了

好像面板壞了

今天拆開面板為mt190aw01  v.5 請問那裡買得到二手的呢?

网友:
面板破了~~~~~~~~~~~~~~~~~~~~~~~~~~~~~~~~

网友:
面板破了...
如果要自用,找個面板換上是可行的....
要再轉售....放棄....

网友:
留下來殺肉吧.
回收廠都是這個價?
感覺有點小貴!(如果不確定面板好壞)

楼主:
我去的那一家他一定要六佰而且不能試,上我們有辦法在不電的情況下知道面板有沒有問題嗎/?

楼主:
六佰是貴啊,但外表看起來還滿新的,我就知道~~~~~~一定是維修不滑算才會進回收廠

网友:
面板不上電真的是看不出好或壞....但
有沒有破應該還不難看出來,喬個光線比
較亮的角度大概就能看出來了.

网友:
用3-5w手電筒緊貼面板移動檢查
近來回收價格已下滑至19吋500元 前兩月前是700-800元 破面板價150-200元

网友:
面版破了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帶個手電筒去照一下一般破了都可以看出來...

600元有點貴~

楼主:
沒辦法沒經驗又不會看,只好挑外表比較新的,下次我就知道帶手電筒去了

网友:
丫沒把握. 就跟老闆喬:這台面板都破了. 200給你!

楼主:
丫沒把握. 就跟老闆喬:這台面板都破了. 200給你!~~~~~不懂再賣還給他200嗎?

网友:
丫沒把握. 就跟老闆喬:這台面板都破了. 200給你!~~~~~不懂再賣還給他200嗎?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跟老板攤牌, 拿出 200, 給老板, 看老板願不願意?

网友:
把面板型號貼出來 看我有沒有
板上很多的 熱心 人 會幫您的

网友:
面板破了~仔細看就知道了阿

网友:
一般去跟回收場收最好先確認面板有沒有破(我也是用手電筒去照),如果是好的,我的收購價格是17" $300 / 19" $400 / 22" $500,不知道其它同行先進的收購價是多少,PO上來參考一下。

网友:
我這是 pc還有LCD 15.17.19都三百五~~

网友:
面板沒破的話
我不分呎吋都是500元
修好通常不會賣,都用來殺肉

网友:
殺肉應該會比較划算吧
把電源板跟AD板拆來賣看看
反正PO在拍賣網站上面沒差
不然就是看一下哪位大大能夠幫你在淘寶那邊買面板
回收廠真好賺~~我們這邊的回收廠都是以一台不到200元收的
要賣都賣500以上......

网友:
600也太坑人了吧
現在19"LCD都不到3000了
這間還是少去好了

网友:
建議分開殺肉會比較好

楼主:
昨天有問過回收廠,他們願意以200元買回去,家中剛好有一台一模一樣的,所以想留著以後也許用得到

网友:
大家買的都好便宜喔= = 北部你沒有800別想動手...
回收價錢也高 單面板無破 價錢400~550都有人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19" Y拍剩1600 液晶已經進入戰國時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一"已200買回去
你買600他賺400
你賣兩百給他
她在賣600
賺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摸低了壓
一一" 越來越難混飯吃了

网友:
回收場買的確要有經驗....免得損失荷包~~

网友:
我這邊配合回收場都500,半年前還300...
但如同上面幾位大大說的...就算是500以上還是一堆人收...每次去都只剩面板破的
沒破的都被收走了
外觀能看的只有面版有沒有破
現在液晶都太便宜了,想要回收修好賣中古,沒搞頭了
全新19"都殺到2000多了,除非是修好再拿去改觸控,比較有搞頭...

网友:
請問鎖匠大哥您是哪裡買的,小弟也住台中,需要1台19吋16:9的LCD抵帳(前人捅的樓子,有帳無料),VIEWSONIC的最好,破面板的更好

网友:
原來資原回收都這樣賺錢
到我們公司收故障顯示器才一二百還說不能拆過才算錢
原來都這樣轉賣賺錢

网友:
東西低買高賣,本來就是商人一貫的做法...

网友:
面板只要沒破無論好壞,殺給對岸都有500元以上的行情,他們都用來改成堅視器的螢幕。當然你要有配合的管道

网友:
回收場真的能找到好物喔?
改天到附近回收場逛逛!

网友:
想去回收場找LCD已經是一堆壞面板的,因為
業者都挑過囉,.....所以.......!!

网友:
回收場找東西真的要運氣我一個月收大約5台{一家}
都是簡單故障17 19都是300

网友:
這台面板右下角破了,拆零件賣可能會較值錢喔!

网友:
回收場的價錢,跟黃金  銅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要看你跟老闆的交情
不得人緣,就會被出高價,更甚至於直接下逐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