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8.9吋ASUS EeePC 900HA 筆電面板Hannstar HSD089IFW1 LED面板拆解

楼主(2010-12-27):
之前從朋友那邊買到一台ASUS的Eeepc 900HA~狀況是單純面板破裂跟硬碟掛點(有異音~讀不到)
只是狀況很悽慘~不知道是被重物壓到還是被機車壓過~
連鍵盤跟鍵盤上蓋都歪掉~
這台筆電製造日期為2010年~
ASUS那邊對於Eeepc保固為一年(想說盡量恢復到沒有損傷的狀態~看看能不能凹一下硬碟保固)

在網路上面爬文了很久~發現Eeepc 900系列的8.9吋面板以下都可以通用~
AUO  友達  B089AW01
AUO  友達 A089SW01
Hannstar 瀚宇彩晶 HSD089IFW1

以下是拆解面板內部的LED燈條~~感覺跟一般汽機車在用的燈條沒兩樣(SMD 發光二極體)
驗明正身~

破裂的液晶~蠻透光的~@@

拆開後裡面的燈條

由於筆電的2.5吋硬碟好像都必須經過OEM送修才能做更換的動作
無法自己申請RMA~自己送修~~慘念
只好將小筆電送修台南皇家俱樂部~現在通知我可以去拿了
不知道會不會像希捷原場那樣升級換新的

聽網路拍賣賣家有說~有人可以將液晶修復~~
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但是我想收費應該不便宜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面板修復應該不可能吧~ 破成這樣就算是面板廠也沒辦法修, 網路上也大多是更換面板而已
要是能原面板破裂修復的話... 我想面板廠一定重金禮聘

話說~ 前幾天我也是幫人家換一塊小筆電的面板, 其實沒想像中那麼困難. 找得到代用的就直上了

楼主:
我也認同黑衣大大說的~~
假如能夠修復的話..........不就比換面板還要好賺了
話說淘寶那邊的面板還真是有夠便宜~~
淘寶賣的東西幾乎是台灣的一半價格
我的熱風槍還沒改機好~~真是超期待的拉~~

网友:
那這台就沒有高壓板囉?
直接由AD驅動板控制LED模組點亮?

楼主:
嗯嗯~~
沒有額外的電源線接頭
直接從主機板連接到T-CON在連接到燈條
耐用性應該蠻高的
除非~~為了經濟利益小動一下手腳....(謎之音傳來)

网友:
LED面板的恆流控制是做在TCON上,針腳中有LED用的VCC以及PWM/ADJ/EN接腳

楼主:
LED~發光二極體
最新興的產業~而且能源轉換效率蠻好的(以後會更好吧)
也不會有多餘的餘熱產生~節能的好產品
省電耐久低耗損等優點~只是現在還沒發揚光大
Q5~R5~四核心的MCE(標準電流能達到900LM)只是餘熱好像也不少~@@

网友:
不可能~玻璃都破了有可能修好嗎?

网友:
難道是用汽車擋風玻璃那種神奇修復軟膏......
小石子打碎的玻璃還真的能補起來,是廣告效果嗎

楼主:
重點是連面板內部的液體有漏液的情形
我想神奇修復軟膏可能沒有用了吧~@@
那個軟膏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溶解玻璃呢??
我想我在拍賣網上面看到的賣家有說明能夠修復應該是騙人的~

网友:
完全修復應該不大可能....
比較像是填補玻璃的裂隙, 讓它不再惡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