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spire 1690 1692 畫面顯示有條文狀 亂碼 求救

楼主(2010-12-27):
從舅舅那邊拿來一台筆電 Acer Aspire 1692
狀況說明~我舅舅說畫面開機會變成亂碼狀態~顯示異常
並且上除錯卡後會正常跑碼~最後會停在C0上面不動
想說將筆電的記憶體更換後還是會有相同的情況
自己又用吹風機將CPU座~GPU~主板內建GPU記憶體加焊
狀況還是一樣
想請教有遇過相同情形的大大能幫我提點提點一下
自己也是過刷顯示卡 X700 BIOS進去~但是就是不給我刷
而且Acer 官網上面都只有在XP程式下面才能使用的刷BIOS工具
都找不到能用在DOS模式下面的
爬了中國那邊的網站有說明ACER此款的筆電有將VGA的BIOS放在主板的BIOS裡面了
等熱風槍來先試試看重新直球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內建的三星顆粒的記憶體有瑕疵呢??

螢幕上面有顯示到 not found 也有提到ROM
不知道是否是BIOS資料跑掉了~還是顯卡的BIOS跑掉了...

网友:
開機畫面顯示的東西很正常啊!因為偵測網路開機,所以會去讀取PXE ROM來boot。
最後一行,說的是作業系統找不到......因為HakkaMan大您沒有裝硬碟或光碟機,當然找不到OS囉!

畫面破成那樣,顯示卡記憶體參數跑掉也有可能(但應該不會那麼巧吧?)顯示記憶體、VGA,都有可能故障。

楼主:
S大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
這幾天一直想說要刷一下BIOS進去
都沒有很仔細的去看上面寫什麼~@@
等熱風槍來後再將上面的CPU座跟GPU還有顯示記憶體全部加焊或者重新植球看看
謝謝S大~感恩

网友:
x700重新植球吧
這顆很容易掛

楼主:
x700重新植球吧
這顆很容易掛
引用 网友A:

感謝Ayu大大的幫忙
還是等熱風槍來再來重新植球
只是剛接觸熱風槍
不知道能不能上手

网友:
這片應該是無鉛板,祝你成功

楼主:
這片應該是無鉛板,祝你成功
引用 网友B:

聽到金鼎大大的說明
無鉛板.......(看到眾多大大都好像說無鉛不好處理)
只好提槍上陣~沒有突破哪來的成功~
萬事起頭難...唯有......
謝謝金鼎大大~希望能承蒙金鼎大大的佳言(為不會讓能覺得虛偽呢?@@)
看到金鼎大大發的文章~感覺好專業喔
文章裡面最吸引我的是電腦校正BGA
想問一下~金鼎大大是在哪間電腦公司工作嗎??(ASUS~MSI..)

网友:
聽到金鼎大大的說明
無鉛板.......(看到眾多大大都好像說無鉛不好處理)
只好提槍上陣~沒有突破哪來的成功 ...
引用 楼主:

有鉛和無鉛差別在錫裡混入金屬--鉛 融點不同,有鉛的比較低 相對的把PCB 還有銅箔搞掛的失敗率比較低.
~GOOD LUCK~

网友:
因該是有鉛吧!!跟4000.4050.4100都是一樣的主板

楼主:
植球果然還是要練習~~
一直失敗~~
一開始使用一般電烙鐵最最最便宜的焊油來打底~由於塗太厚失敗(一高溫加熱~焊油沸騰錫珠都離家出走)
第二次使用就塗薄薄的一層~~到後面鋼板拿起來~~殘唸......錫珠根本連不上去(還是用最最最便宜的焊油)
第三次改成用松香就比較好了~~可以將錫球用上去了~~只是....還是不整齊...
下圖是第三次用的~

松香感覺還不錯用~~只是看到松香的煙就覺得恐怖
松香冷卻後會成硬塊~~吸到肺部的話............

网友:
加油,萬事起頭難,多多練習吧
話說,我還不敢拆 BGA ,最多只用熱風槍加熱補焊

网友:
塗助焊膏,只要薄薄一層就可以,只要溫度到活化劑的功效就能達到錫的助融,塗的厚只會幫自己的肺部潤滑,對晶片來講不會有任何的幫助,這產品是有鉛的沒錯,阿彰大果然是強手,只是前一陣子進貨的x700 Datecode:08+ 的都已經改G料了,加油!勇於嘗試就能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油~多多練習就會成功了~

楼主:
果然還是要塗薄薄的一層
現在有進步了~~拿起來只有3~5顆跑掉而已~~
謝謝彰大~金鼎大大~水大還有各位大大的鼓勵~~萬分感謝
再繼續去練習~
對了~金鼎大大~X700的GPU你那邊賣一片多少錢呢??
無鉛真的蠻難用的~"~
溫度要用很高.......

网友:
本案解決完修了嗎?
版大的動作真快,已經進行到了植球回銲了呀?
上次我幫客戶處理技嘉W476的筆電,也是一樣的破圖,拿回來後先外接顯示器測試,結果外接式顯示正常的,所以判斷它顯卡是正常的,拆了面板把接頭清潔後重新安裝就恢復正常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我這種幸運?

楼主:
沒那麼幸運說~@@
接筆電的螢幕跟外接一樣慘~
等購買新GPU晶片再來用~(太窮了~沒錢購買中)@@

网友:
一把风枪不好做,两把上下还差不多,有点象BGA了,一把可能会虚焊哦

楼主:
我上面是使用熱風槍~下面是用黑晶爐下去加熱~~
等在淘寶上面購買到X700~跟BGA風嘴在來做回焊~~
只是有點怕虛焊~~溫度方面還在抓....

网友(2011-01-28):
回复 楼主:

    晶片值球   OR 換上新版的晶片比較恰當
不過這樣的狀況 我是碰過 記憶體 顆粒參數 錯誤 從刷就好了

网友:
您這能是RAM不良造成的吧!,您這台是獨顯晶片嗎?顯卡RAM回焊試試!BGA還是用回焊機較不會把晶片拷掛了!

楼主(2011-04-08):
已經將顯示晶片更換掉了~~順便把旁邊的記憶體顆粒加焊後
畫面可以正常顯示摟~~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萬分感謝

楼主:
應該要找時間把照片PO上來~
順便修改一下標題一下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強啊~~~我手上也有一台東芝的M50~
也是X700的晶片~還在努力中...

楼主:
只是運氣比較賽一點~~被賽到~~
在焊的時候用飛利浦黑晶爐烤到板子有點變形了~~
對於主板的林林總總還是需要虛心向前輩們請教呢~~
也謝謝水哥的鼓勵支持及金鼎大~阿國大~S大~T大~D大~山大的幫忙~~萬分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也感謝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