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tium 4 1.75G主機

楼主(2010-12-27):
客戶的主機.一切正常
Pentium 4 1.75G
DDR400 1.7G
80G Hdd
mx440 64M
BENQ DVD-R
請問各位.這種規格的主機可以賣多少?
或有沒有人有興趣?

网友:
要看主板.. 像後期的可支援到 800 FSB, 使用的 CPU 可到 3.4 HT(有的主板可升級 BIOS 以支援)..

有的還支援雙通道及 SATA 硬碟..

网友:
感覺上應該是845晶片組(或同等級)的板子.......
如果是, 那AGP最大只有4X.

楼主:
主機過幾天才會去拿.等拿到我再看看主機板
如不考慮升級問題.當一般上網文書機賣.2500會太貴嗎?

网友:
DDR400 1.7G<---請問這怎麼配的???
怎麼算也算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G*1+512*1+256*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機板是微星MS-6547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願者上鉤啊,2500包含你的服務費和保固
     不過呢?應該賣不出去吧~~~等有緣人吧
     電腦這途不是你想的那麼好賺~~~

网友:
微星MS-6547 645 Ultra
處理器
• 支援 Socket 478 Intel® Pentium 4 處理器
• 支援 1.5 ~ 2.2GHz

晶片組
• SIS® 645 Open Architecture DDR333 晶片組
- 支援DDR333/DDR266/DDR200 DRAM 最大可達 3GB
- 支援 400MHz 系統匯流排 2X address 以及 4X data rate

• SIS® 961 MuTIOL® Media I/O 晶片組
- Bi-directional 16位元的數據傳輸線具 533MB 頻寬
- 2 通道的 Ultra ATA 100/66/33 主匯流排 IDE控制器
- 雙 USB 控制器 (可擴充相容至 6 個埠)
- 支援 AC'97 V2.2 音效 codec 以及數據機 codec
- 相容 ACPI 1.0b 以及 APM 1.2
- LPC 1.0 介面
- PCI 2.2 介面

前置匯流排 (FSB)
• 支援 FSB 100MHz
• 支援 Intel 400MHz NetBurst 架構技術

記憶體
• 支援三條 184-pin DDR333/266/200 DIMM 記憶體插槽 (six memory banks)
• 最高可支援達 3GB
• 支援 2.5v DDR DRAM DIMM

插槽 (Slots)
• 一個 AGP (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 4x 插槽
• 一個 CNR (Communication Network Riser) 插槽
• 五個 PCI 2.2 規格 32-bit 主匯流排插槽 (支援 3.3V/5V PCI 主匯流排介面 )

內建 IDE
• SiS® 961晶片提供IDE 硬碟/光碟機以 Ultra DMA 33/66/100 模式運作
• 可支援最多到四個 IDE 設備

內建音效
• SiS 961 晶片內建 AC'97 音效控制器
• 2 聲道 Realtek ALC201A AC'97 Codec 軟體音效
  - 完全相容於AC'97 V2.2 規範
  - 符合 PC2001 音效效能需求

內建週邊輸出
內建週邊包含了:
• 一個軟碟機埠支援兩台 360K / 720K / 1.2M / 1.44M / 2.88MB 規格軟碟機
•  兩個 COM A + COM B 序列埠
•  一個平行埠支援 SPP/EPP/ECP 模式
•  四個 USB 埠 (兩個實體 / 兩個 Front)
•  一個 IrDA 接頭提供 SIR 埠
•  一個 遊戲 / 音效埠

韌體 (BIOS)
• 主機板BIOS提供「隨插即用」功能,可自動偵測板上的週邊裝置及擴充卡
• 本主機板提供桌面管理介面(DMI)功能,可記錄主機板的規格

規格尺寸
30.5 公分(長) x 22.0 公分(寬), ATX 規格

主機板規格列給你了.....自己考慮看看吧......

网友:
這CPU太慢了...
二年前被我殺肉的主機,裡面都是1.8-2.0GHz的

疊起來才這樣高而已

网友:
CPU疊疊樂也還滿壯觀的n_047|

网友:
這CPU太慢了...
二年前被我殺肉的主機,裡面都是1.8-2.0GHz的

疊起來才這樣高而已
引用 网友D:

呵, 我現在使用到的都是 2.4 - 3.2..

不過對於 1M Cache 的, 真的是很給它熱情啊..

网友:
恩 同感 ...  我目前上班用的主機是 P4-3.2GHz  1MB 的快取
其他同仁部分用 P4-3.0GHz , 之前常常熱當
因為捷元居然在CPU鐵蓋子上貼條碼....
造成散熱器接觸不良,後來我一個火大,全部一台一台把CPU上面的條碼刮掉
重新塗上散熱膏,再也沒有熱當問題

网友:
P4 3.2...噴火龍耶....
原廠風扇壓不太住它的熱情.....
改顆風扇會比較好....

突然想到.....
昨天去minyau大那裡,看到他有一台P4 2.8中古機出售....
價格也是2XXX....確實價格忘了....
同樣是二千多,我會選P4 2.8.....

网友:
黑啊 冬天的時候就覺得這CPU很好
因為主機超溫暖的n_133|

网友:
是很溫暖....
可以當暖爐用,提升室內溫度....
原廠風扇待機都4X度了....
玩遊戲可以飆到7X~8X度....
主機如果放腳邊,開側板玩遊戲,腳都不會冰冷....

楼主:
感謝以上幾位大大.就是因為不知道價位才上來問.這是幫客戶處理的.沒賺錢.價格是客戶訂的.我也不是賣電腦的.我只修液晶螢幕和電視.那我大概知道價位了.回頭再跟他殺個1000以內.再次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