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Acer AL1721 沒畫面

楼主(2010-12-27):
接上變壓器後
螢幕指示燈閃一下(開關LED閃藍~其他LED閃綠~LCD沒亮)
藍燈就一直恆亮~按開關LCD螢幕沒亮沒反應
拆開來後~看到P+I板上有溫度過高變色痕跡
有把聲壓變壓器及電感補焊過~但接上去還是沒畫面
請問一下 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檢查一下C5706是否已經短路.

楼主:
檢查結果
編號             品名          BC               BE
Q209  C5706        0.658   0.658
Q210  C5706        0.659   0.659
Q211  C5706        0.638   0.638
Q212  C5706        0.638   0.638
又量了上面兩旁的陶瓷電容 7C184J 0.00181nF吧
又檢查p+i版上的電解電容 容值正常
目前還致沒抓出問題請問版上的前輩們
還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以下為目前板子照片: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 ... 95870&aid=46512

网友:
若看不出或查不出元件受損...整塊P+I版先補焊一遍..或許會有答案..(開關也檢查一下吧)

网友:
電容和 C5706 解焊再量,判斷才正確
通常換掉電容,再補焊可以解決大部份的故障問題

网友:
把高壓的部分都補焊,
變壓器電感之類的,把舊的錫吸掉焊上新的錫
我之前也這樣修好一顆17吋的

楼主:
今天有把燈管拆下來~
這樣不知道是否有故障?
圖片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 ... ;id=100000038095870

网友:
這台我之前有修過一台,它的高壓區元件容易發生虛焊,所以建議你先將板上所有焊點先補過一次再測。

楼主:
今天買了陰極管驅動器測試了燈管,燈管會亮,所以問題點還是在PI板或AD板上@@
目前想將PI板上的電容跟C5706換掉試看看,想請問一下 150uf/25v電容可以用多少的代替?

网友:
如果是濾波的可用220uf/25v

网友:
前沒多久成功維修了一台同機型,您不妨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661-1-1.html

网友:
謝謝分享 非常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