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震盪器代用問題

楼主(2010-12-27):
小弟手上一台音響故障 (國際牌RX-DT505)
檢修後發現石英震盪器不起振
規格是3.9M的陶瓷石英震盪器
找遍了網路上販賣電子材料接近的只有3.58M及4M的石英震盪器
請問各位大大 這樣能代用嗎?? 還是要用同樣的規格??

网友:
3.9M 的真的很少, 我沒看過..

使用陶瓷振盪器, 主要是價格便宜..

其實你可買 4M 的試試, 價格不貴的, 一個約 7 元..

或者, 將使用的地方 PO 上圖來, 看看是那類 IC 在使用..

我發現可能是 MCU 使用的, 一般都是 4M 的振盪子, 所以不妨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MCU用的沒錯 主要是這台年代久遠
零件都很難找
小弟再去買4M的試試

网友:
如果你的MCU不和其他設備或者芯片通信的話,頻率變化大點也不要緊,完全可以帶用的。

但是你的MCU要是存在和其他設備或者芯片通信的問題,那就不行,稍微偏差一點,就會導致通信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