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937A 熱機後會黑屏 13.8v變14.2v

楼主(2010-12-27):
奇美CMV 937A 熱機後會黑屏
是燈管接頭都在左邊的那款P+I板。 13.8v 的那款
開機都正常,只是使用一段時間會黑屏。
電容外觀都良好,拆下測量也都正常。
唯有13.8v 那個輸出 是14.2v

請教我該從何處下手?
借用圖片

网友:
先測點正常燈管,看會不會熄滅
若正常燈管不會熄滅,表示面板內燈管有老化或絕緣/焊點不良情形,需拆開面板處理背光

楼主:
啊 被我搞砸了
不知道是在量電壓的時候短路到 還是我昨天有拔一顆01c 10k貼片電阻 忘了裝回去。
剛開電就開不起來了. 一開就白屏,把01C電組裝回去開 就連亮都沒亮了

等我跟阿國大拿幾片P+I版再試了

楼主:
換一片P+I版後 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鋪 忘了ˊ要你把壞的那片 也記下來給我 我修看看一一 記住阿  有拆零件計的要裝回去後再通電 不然會有問題~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