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開機有背光,有聲音無影像是怎麼了?

楼主(2010-12-27):
相機故障過幾天再補圖,先說一下‧‧‧
西屋32吋液晶電視,開機有背光,有聲音無影像
1、電源 5vsb 5v 12v 24v ok。
2、主板有改裝至另一台聲音影像ok。
3、背光會亮不用說就是好的。
4、t-con量各電壓 vgh vgl com gam0........x 等,都有電壓輸出﹝不知各點標準值,但各會發熱零件只是溫溫的,我猜沒壞﹞
5、不會吧!難道是面板壞了,有解嗎?

由以上判斷應該在第 4、5項,只是不知如何再確認﹝先不考慮t-con給花下去﹞

网友:
屏線有一起移到別部機器測試過嗎?
若有,4跟5的機率就很高了,可以的話找片良品TCON交叉測試

楼主:
看來不用等到照相傳圖,問題找出來了。
原認為 4、t-con量各電壓 vgh vgl com gam0........x 等,都有電壓輸出﹝不知各點標準值,但各會發熱零件只是溫溫的,我猜沒壞﹞,結果就是不知各點標準值靈光一現,測空載時電壓與負載時電壓比較,結果出爐【面板問題】,郎客不修又要帶回n_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