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在用圖控程式的嗎?

楼主(2010-12-27):
我是那種不懂 PLC 指令也不懂 VB 或是 C 的人,這幾年就靠這圖控程式混了幾個案子。
這圖控程式市面上有許多套,我也只會用 Indusoft 這套,而其他的看起來模組有分的很細,有中文還有設定較為人性化。

就是因為碰到功能上瓶頸與穩定度的問題想轉換使用其他的圖控,不知有何建議推薦使用的。
系統的工作需求很簡單,有幾個外站分佈在不同的地點,各自了安裝 PLC 與防火牆,由網路連接到主控 PC 端,並提供了 Web Server 的服務讓其他使用者也能透過瀏覽器來在任何地點監控。

就是因為不懂 VB script,所以有些需求無法透過自行撰寫的方法來達成,所以玩這個還是要有程式底子才好上手,我這把年紀學不了程式語言也只能挑軟柿子吃或是找到好工具來用。

网友:
請問那PLC需要連接到PC再透過PC的網路卡連接到 internet 嗎?
還是PLC直接加上模組就可以連接到internet 呢?

楼主:
看你的需求兩種都可以,完全是看管理者在哪裡會比較方便。
我都是買有 Ethernet 的 PLC,圖控電腦放在遠端。
主控電腦當然也能放在 PLC 端,例如你是管理工廠作業的話。

PC 因為微軟的關係需要人為的管理與維護,現階段我做不到不靠 PC。
我的終極目標是讓 PLC 直接執行 Web Server,而不用 Windows 與圖控軟體。
這需要較強的 PLC 硬體與高段精簡的 AJAX 程式語言才能做到。

网友:
請問您的PLC與PC 通訊的介面是 RS-232 or CC-Link  還是其他介面呢?

可以介紹一下AJAX嗎?

小弟以前是用VB6寫一個程式跟PLC 通訊再將資料送到外面的server

楼主:
PLC 與 PC 走 Ethernet 的 ModBus TCP。

AJAX 是基於 Javascript 等類的新一代網頁語言,能夠跨平台做到 ActiveX 的功能。
監控畫面是即時的又是動畫形態的表現,如果要用 Flash 來作是又笨又慢會很吃資源又耗電。
所以我現在是用圖控軟體所提供的 ActiveX 元件來表現,畫面雖然會動但是只能用 IE 的瀏覽器來用。
IE 是我平常最不會開的程式除了監控與網路 ATM 以外,所以跨平台支援各種瀏覽器是很重要的規格。
各何況這幾年智慧手機與 iOS 的流行圖控不能不支援,所以似乎只有用 AJAX,可是其門檻很高啊。

网友:
請教版主,"監控畫面是即時的又是動畫型態的表現"是指使用者連線到 web server 所看到的嗎?
所以使用者一定要用IE,並且第一次開啟網頁時會要求安裝您的ActiveX元件,這樣才能呈現出動畫型態的監控畫面?
"這幾年智慧手機與 iOS 的流行圖控"這方面小弟真的沒研究~願聽大大講解一下~
謝謝~

楼主:
傳統的圖控是以 VB 或 C 語言特別撰寫的應用程式,好處是程式小執行效率高,但是只能在特定已安裝的 PC 上使用,而圖形的表現因為是開發者慢慢畫出來所以也就會比較呆板,開發者必須也要有一定的程式功力與時間。

較先進的圖控是一套完整的工具程式,內部包含了各種裝置的驅動程式還包含了豐富的圖形模組,廠商更提供了豐富的應用範例可以讓新進者很快上手,開發時間短對我這種不懂程式語言的人要完成一個圖控專案只需一兩天的時間。
但是程式不便宜是以控制點(TAG)的數量來購買授權,ㄧ個最低數量 256 控制點的編輯版授權就要ㄧ、二萬元而執行版要再另外計費,目前用這種工具寫出來的 Web 端應用只支援 MS 家的 IE 或已被淘汰的 Window CE 平台。
ㄧ個簡單的應用範例如下圖:可以用很直覺的表頭來表現。

我理想中的圖控目前還沒廠商發表,就是要改良套裝圖控程式對非微軟工作平台的支援,你可以在 Windows 下設計專案但不能限定客戶只能在這個  OS 下才能使用。
Google 家的 Android 與 APPLE 家的 iOS 移動裝置是時代所趨,目前圖控裝置不能支援不是技術上做不到,可能是市場不夠大廠商還不願意投入發展(也許已在發展我還不知道)。
用流行的 iPad 來做圖控那才炫不是嗎?也能與其他自動控制同行區別,能夠搶到案子又能提高利潤。

网友:
NI LABVIEW, 參考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樣子使用那主電腦上必須安裝 你所使用的圖控軟體或是它所編譯出來的執行檔囉?
另外您所show 的畫面是在使用者端所看到了~那之前所提的ActiveX 就是顯示這些表頭囉?

如果改成智慧型手機顯示,手機的解析度並沒有PC高,這樣子圖形的表頭會不會變成很擠?

楼主:
這圖是使用者在遠端用瀏覽器執行的畫面,只有先裝一個 ActiveX 的元件,這跟主控電腦的畫面是相同。

圖面大小不是問題可以依據行動裝置螢幕的畫素來繪製,如果資訊很多要看也可以用分頁的方式來表現。
能夠支援非微軟瀏覽器才是重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BVIEW 看起來是設計給電子儀器用的自動化控制,雖然能做到類似的圖形介面,還是跟ㄧ般自動控制類有所差異,例如沒有 PLC 語言與驅動、也沒有 HTML 的轉換、使用門檻也比較高。

网友:
看來還要研究研究看看要怎麼才有可能做成跨平台囉~

楼主:
用特定程式安裝在特定電腦上執行的傳統圖控程式有很多可以選。
能支援 Web Server 的圖控程式就比較少,但只支援 PC 與 IE。
能跨作業系統平台的圖控沒看過,恐怕只有自己找人開發才會有。

网友:
K大請問您的圖控軟體使用的資料庫是哪一種呢?

楼主:
目前的 Case 都不大沒用到外部的資料庫。

网友:
圖控軟體,若想考慮跨平台,又想遠端監控,可以考慮用Internet remote control software,不知跨需那些平台?

有付費的,也有免費的.
若想用免費的,可以在google打入 : free remote control software.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 VNC 這類的遠端連線程式只要能找到能對應移動裝置系統平台的版本當然是可能。

但是 VNC 這類程式有硬體效能打折的問題,桌上型電腦還能配著用,但如果是省電型的移動裝置如手機就會不堪負荷整個畫面的傳輸,還有多量的傳輸費用的問題。

网友:
其實我也覺得目前想要透過Browser的網路控制,都還是有些複雜和麻煩,除非自己要去開發這個成為商品,否則會花費許多時間和財力,還不一定有好的結果.

若不是太複雜的話,不要用標準的PLC,可以用8051的PLC+Web模組,或許可以在理想工具出現前,先嚐嚐次級的滋味.

若真有急著要用類似VNC的遠端監控,在PLC的電腦端,可以把解析度和色階降低,如640x480或320x240,16色階,這樣的話,速度上就快上許多倍了.

楼主: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好像目前市面上都沒有較理想的商品,我還真的很想花些錢請人來用 AJAX 開發出來的自動控制能用的組件。
好像能用在自動控制界的技術還差 IT 界一點,可能是因為比較偏門的關係。

AJAX 我很看好,但是看了很久都看不懂,因為我完全沒有軟體的實力。
以前 Z80 剛出來之時照抄打了幾行程式碼後我就放棄了,還是拿烙鐵比較輕鬆。

网友:
K大~
我在構想如果單純用Browser看遠端 Web Server 內容,最簡單的
有點類似現有圖控程式,會先在使用者端安裝特定的物件程式.
等手執裝置連上 Web Server後,其實遠端送給使用者的只是一些資料串.
可是反過來由遠端使用者控制 Web Server 上所監控的PLC倒是沒想到要怎麼做.
可以提供一些想法與做法給小弟參考嗎?感謝~

看你說得 AJAX 這麼神奇,倒是想好好了解一番,也許會改變一些原先的想法與做法,也說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