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其實~預熱台~可以這樣用~~當錫爐用

楼主(2010-12-28):
機器拆太快了~我是要換VGA座~~這一台是COMPAQ V3000無鉛的
預熱台上架拆掉!!主板放預熱台烤一烤
約調290~~320都可以~~但人不可以跑掉~~一定要顧好~~不然會很慘
如圖
溫度夠了就下來了~~約3~5分鐘
焊回~~換一顆VGA座~~但我是用焊錫~焊的~不是用這一台
開機外接LCD~~很好沒失敗
組好機器在試一次~~OK~~沒問題
其實~~要人工顧~~不然這一台真的很好用        !!
想的到的都能做~~也可以當錫爐~~
也可以下方加熱就可以拆~~南北橋!!
但一定要多多練習~~

网友:
呵呵~~這台真不錯用~~~我也被彰大勸敗了一台~~
最近天冷還可以拿來當暖爐n_134|

网友:
那個 LED 顯示的是什麼? 怎麼看不懂...
該不會是壞了,自己懶得換!

彰大說的好...一個工具,發揮出多種用途,也是做維修的人應該備有的條件

网友:
這種我也常用,用MARTIN底部當預熱台,等融錫全部零件一次掃下來,不用一棵一棵等,掃下來的板子就是光禿禿的基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那LED壞了~~~~~

网友:
呵呵~~這台真不錯用~~~我也被彰大勸敗了一台~~
最近天冷還可以拿來當暖爐 ...
引用 网友B:

你的黑晶爐也可以阿~~~
我就是用黑晶爐來當錫爐了...只不過...時間上..要等10分鐘左右..
東西拆下之後~板子不留痕跡....

另外~~阿彰大...你該不戶只換VGA插座吧...

网友:
預熱台~~其實溫度 調高 也可以當錫爐用 ~..
錫爐 再開 很慢 要等 上10多分鐘~錫才溶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然是可以的~~只是溫度不好抓~~
我沒法改得跟您一樣方便~~
只能123456自己找溫度@@"

上次烤到整張版子都烤焦了~~"

网友:
口香糖你沒換成銅片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顯示晶片散熱墊改成銅的~~~哈......口香糖...有像....

网友:
應該是沒有壞,是相機快門太快拍到未掃描完成的顯示狀態

网友:
應該是狼大說的,其實七段顯示器並沒有壞。
七段顯示器顯示,是利用人眼視覺暫留的「特性」,分別掃描顯示達成,減少一個位數都要拉一堆IO線路來顯示,使線路較為簡易。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其實那個七段顯示器已經掛了...
因為天氣太冷~所以要從白天開到晚上~
所以LED因為環境溫度過高...導致晶片引線脫離而接觸不良及不亮...哈哈

网友:
回覆 13# 好奇

啊!對齁.....如果是照相機快門速度關係,拍出來的會是個別位數,不會有上下段消失的情形出現。

呵呵!那可見阿彰大操這台操得真兇,七段顯示器就這樣掛了幾條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奇說~~大同有一台很好用~~不到2000~~還有保固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led都壞了~~前前後後壞了3次!!
電容暴*1~~線斷了*2
還好會修理~~才不會浪費

回复 网友G:
對阿~~真好用~~但要顧好~~不然就很慘

回复 网友C:

外接~~壞了~~所以要換頭

回复 网友H:

其實還是很慢~~只是我早上開機後都沒關~~所以要用時就很快

回复 网友D:

你是去大陸去瘋了嗎??真的當口香糖吃!!!................

回复 网友E:
真的是壞了~~還看得清楚~~還可以用

回复 网友F:

掃描線??沒有真的壞了

回复 网友I:

不是喔~~
好像是被一個人用了就壞了!!叫什麼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XD...是"好"奇嗎????
大同??哪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tcpc.tatung.com/product_d ... p;lid=54&sn=262
真的火烤2用!!
還可以做主板!!

网友:
預熱台對我這種業餘玩家還是有點買不下手
我只能流著口水

网友:
回复 网友J:

這麼常壞!!
看圖2顯示的LED蠻亮,會不會是電流太高了
下次再修的時候,加大限流電阻
應該就比較不會這麼常壞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加熱板+溫控器自己兜一個出來玩看看

网友:
謝謝分享!又長知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沒打閃光~~所以亮了一點~~
這一台是因為很操~~
操了2年多!!中間有換過內部線材
有換過電容~~還算耐用!!
燈號我很少看~~我都是調刻度!!
固定到哪~~不行就加一點!!
所以很少看燈號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是不錯的建議~~可以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K:

所以可以買這一台~~還可以煮火鍋~~還是黑晶爐
http://tcpc.tatung.com/product_d ... p;lid=54&sn=262

网友:
彰大請問你一下,你那台預熱台是什麼牌子什麼型號,另外如果要拆換一般主板的RAM插槽DDR I或DDR2可否使用?

楼主:
可能有比較短喔~~因為加熱面積小!!我是不太建議用這一台
因為你是做主板!!面積大!!
你可以問shunxing 大!!黑晶爐來當錫爐了!!加熱面積大
你寫的ddr1~~ddr2因該都是有鉛的比較多~~溫度不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