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2S NB 破圖維修
火..

楼主(2010-12-28):
貼圖感謝貴站的會員,同意將回焊過程貼在論壇上,該機所用的顯晶就是故障率較高的8600M,核心晶片就是G86-770,與BENQ S41都是故障現象都一樣,相同料號,因COSTDOWN的狀態下,選擇植球回焊,不採用改良型晶片G86-771-A2控溫型

不良機板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不良的位置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放大位置,原裝尚未被人摧殘過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不良料號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解焊不良BGA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解焊後的樣子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該板子是無鉛製程,解焊無鉛溫度塑膠元件皆無受損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不良BGA背面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將不良品植球展延壽命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將PAD除錫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置件完成+拍圖浪費時間,板子都冷了,回焊曲線升溫中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放置熱風筆,融錫中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更換完成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背面的樣子,所有元件皆無受熱而損壞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感謝觀賞,有疑問請指教

貼上X-RAY的資料了解如何知道吃錫的可靠度
範例,在維修主機板中,有些DIP元件因製程無鉛又靠近接地,常常有人換完電容不久就裂,或者不穩定,事實上原因就是貫孔都沒滿錫,沒滿錫有啥影響,反正有焊到就好了,這是錯的,因為有些會高溫,沒吃飽錫粉快就錫裂了,還容易把MOS擊壞

在X-RAY透視中,常常會來注意吃錫狀況,是否錫中會又殘留錫泡,若吃錫飽滿沒氣泡,產品的可靠度就可以粉高

還有維修ddr ram時,有時偷懶就用X-RAY照,通常會錯誤大多都是晶線燒斷了

大家所用的網路也是一樣,網路的傳遞是靠線圈(電感),傳遞封包,並不是直接連線,那當打雷時被擊穿是啥原因,答案就是你用的是便宜貨,因為沒有HI-POT測試,所以高壓直接打向phy(就是網路晶片),所以你網卡就掛了,線圈的樣子

中心點有接地面的ic,會比io困難些,最常見的有TQFN及TQFP,筆電常壞的MAXIM 1987、8744就是TQFN,TQFP就是螃蟹腳加中間有抱蛋的

又不早了,不貼了........大家晚安

网友:
哇~~今天真是大開眼界@@"
X-RAY透視真特別。

請問一下G86-770重新植球能稱多久?

楼主:
最長是還沒看到回來,最短是3週

网友:
應該說看客戶有多少預算
這種G86換新版晶片一般都是報至少5000
有些客戶"不想花那麼多錢",會選擇較低的值球

网友:
X-RAY....貴阿~~~花不起~~~

网友:
這種高功率X RAY操作要有乙級放射線證書,請問樓主您是自己的還是外包

网友:
一般都要公司才能買.振府單位有登記管制X-RAY.還要專人上課才能許可使用.我記得好像要要清華大學.還可看GBA是否空焊與短路.以前在園區有偷偷玩幾次.BGA-REWORK的事都忘光了...

网友:
這!!!這不是都看光光了嗎!
真是厲害~不過這也花不少摳摳哦?~

网友:
昂貴的器材也是個高門檻啊!!!

网友:
夢幻啊!..........
引用 网友A:

其實學習個人維修或從事商業維修不要夢幻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是很好,但是維修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或學)。

電表、雙電源供應器、烙鐵、示波器、訊號產生器、熱風槍以及一些小工具,做一些自己的治具,應該是玩不完了。。。

要是想從事BGA專業工作,那就應當準備錢去買這個東西。買來以後也是一直做,應該是一直做同樣的工作,做個千百次。此時應當不會覺得好玩、有挑戰了吧!(這是個人對工作的看法,如有不準,敬請指教。)

网友:
解說的很詳細^-^

X-ray看故障點~  咱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网友:
這麼專業!!小弟大開眼界!!只能說大大是神!!

网友A:
其實學習個人維修或從事商業維修不要夢幻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是很好,但是維修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很多東 ...
引用 网友B:

在維修界~~有2種夢幻工具是買不起的....
一種是X-RAY......
另一種..就是超高倍數的高速電子顯微鏡了.......

网友:
X-RAY 透視 好屌......

网友:
X-RAY在公司每天都可以接觸到(壞了也是在下去修),而電子顯微鏡只有在品保實驗室有,欲觀察的產品不是直接放進去,必須先鍍上一層薄薄的金,提升其導電性後才能放進去看,產品放置在真空腔體內,有控制軸控制位置及翻轉,其中一個關鍵零組件就是顯像單元,將電子轉為黑白影像,為了避免高溫,運作時需以液態氮冷卻顯像單元,通常作為產品失敗分析細部觀察所使用。

网友:
d大說的沒錯,除了一些必需要買的工具要買,有些東西其實是不必要的,另外買了工具就是多練習好好的熟悉你的工具和保養了

网友:
学到知识,感谢!

网友:
好殺! 原來X-RAY還可以拿來照IC 判斷好壞= =

話說 把東西放到X-RAY 不是很不方便嗎? 我看到的機器不小台.

感謝分享 企業級的維修內容 開眼界了.

网友:
原來維修會用到這種東西...
今天是開了眼界了..

网友:
夢幻級檢修設備,哎~我是一根鉻鐵凸所有維修,沒有啦,半年前還買了熱風槍+恆溫鉻鐵,除了BGA的不能修之外,其它幾乎都可完修啦!

网友:
看了我真覺得我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沒有

网友:
我的天阿!
原來電子零件也可以照X光,長見識了......

网友:
牙科也是有小型的x -ray,有需要時也可以試試看!

网友:
高手又一個

讚啊

推推推

楼主:
這週又接到一台摔機的,一樣類似的機型,採用ATI X1450 的顯晶,撞擊位置在顯晶部分,散熱片跟銅柱一起被拔起

不良品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不良位置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位置放大,無rework過的痕跡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解焊不良品後,多點pad跟錫球被帶起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補線過後的樣子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縮小視窗
金鼎3c- 華碩筆電V2x

最後也順利開機,成功完修,以後別看pad壞就跟客人說沒救了

网友:
這種補法!?這台夠高檔到值得救嗎??

(那個黑膠是什麼東西!?耐得住這麼高溫。)

楼主:
这算简单的,上一台HP的摔机北桥965GM,斷了28点,那才有算硬的,因為INTEL 965(LE82GM96)又密又小,不用电子放大镜补线,眼睛都快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厲害!!說真的!!吸錫線!!真的很好用!!!

楼主:
謝謝彰大的誇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