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F5VL NB 開機過電馬上斷電

楼主(2010-12-28):
1.機器為asus F5VL NB
2.cpu:INTEL T2330
3.MB:F5VL MAIN BOARD P/N:08G2005FL20J REV:2.0
4.故障原因:
         A:此機器收到時送電後亮兩顆燈後馬上斷電,19V電源供應器正常,電池可充電,用電池開機狀況一樣!
         B:拆開機器將CPU拔掉,可過電不會斷電了!此時風扇不轉,將cpu接上轉lock至一半,風扇會轉.----> 沒轍了,沒工具  待修中------
不知是否有高手能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筆電送修吧!沒有相當的基礎還是別自己處理,

楼主:
w大  謝謝您的指教!!  筆電過保了!所以拿來試試,不試怎會進步呢 ~~小弟不才~~

网友:
聯絡Shunxing大看看,看他願不願意幫你處理囉!
可是你有主機板的維修經驗嗎?如果沒有還是給有經驗的人處理吧!
雖然會花錢,搞不好還有救起來的機會!
要練經驗不見得要用筆電ㄚ!

网友:
19V 進來會有二組到三組N - Channel HEXFET Power MOSFET,看看有沒有19V直接導通的.
就是 D端 和 S端 有沒有跑出電壓.有時候壞,不會燒毀也不會短路.要量一下.
我一台小狗機就是這樣好的.
附上一個N - Channel HEXFET Power MOSFET的資料給你參考.
SOP-8 N - Channel IRF7413PbF HEXFET Power MOSFET DataSheet.pdf (266.86 KB, 下載次數: 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