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個LCD開機閃爍的問題

楼主(2010-12-28):
請教一個LCD開機閃爍的問題
小弟手上有一顆三隻鳥VA1912W
原本是背光燈不亮
更換電源板附近的報漿電容及貼片式開關後
全面補焊
點燈正常使用了
不過有個問題是
剛開機畫面會有點閃爍 慢慢趨於品穩
就像以前大頭螢幕用久了
剛開機都會閃爍然後慢慢正常

大概5秒的時間畫面才OK
請教這可能是哪方面的問題呢?
深怕交機出去很快就回來見面了 ㄏㄏ

网友:
應是點燈初期高壓不穩現象,可能是零件異常或是老化所致

楼主:
感謝郎大目前燒機三天測試正常
就給他直接交機好了

网友:
正常現象,應該是奇美代工機種 .

网友:
我的三隻鳥va903b也是會開機閃爍5秒就正常了.找了好久就是找不道問題在那裡.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正常現象,應該是奇美代工機種 .
引用 网友A:

頗有同感,奇美很多型號都有這種現象!

网友:
我換過電容的cmv t38d 也有這種現象,如果是零件異常或是老化所致該查修些元件,或者cmv的新機一開始就是這樣?

网友:
奇美背光大多使用L型燈管,因長度較長,使用一段時間後較容易出現點燈初期閃爍

网友:
所以更換燈管會改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