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199元勾表開箱測試
火..

楼主(2010-12-28):
話說前幾天為了搞定一台不定時燒電源保險絲的微波爐,想測量一下電流大小、但是手邊沒有電流量那麼大的電表,在我们這種鄉下地方又沒有電料行、只好到什麼都賣的五金超市去晃晃。

找了半天就只有這個東西

但這東西能用嗎?不管了、看在199的份上先買再說!

本尊長這樣子

這是它的規格

裝上電池初步測試無誤後先打開瞧瞧
本身採用2顆4號電池供電,機殼只有兩顆螺絲(其中一顆在黃色貼紙下)拆下後後蓋很容易就可拿起、電池蓋螺絲是單獨鎖在後蓋上的

電路板背面大部份都是smd元件,總共有三個ic

正面電路板上的檔位銅片只有薄薄一層似有若無的鍍(金)層

要帶刀上陣殺敵總該先試試刀利不利、順不順手吧!

請出耗電魔王-------1000w吹風機

先以弱風(低溫)檔測

再以強風(高溫)檔測

圖咧?

sorry!忘了拍!

只記得分別是8.8x和8.9x相差0.1x

結論應該就是:花了一碗陽春麵的錢買到了一碗陽春麵吧。

网友:
偶家附近的五金行 也有看到這台耶
看起來誤差範圍不大 還可以接受

网友:
偶也有一台專量AC電流

网友:
誤差範圍可接受....
以199這價格來說,算很不錯的了....
平常只是要量個大概的話應該算是不錯用的了....
只差在不知道耐用度如何?
這應該很適合我在工地用....摔爛了也不會痛.......
下次我也去找看看....

网友:
唉!
現在有好多便宜的勾表.電容表.三用表喔

以前都只能買贵森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還不錯,是小數點以下兩位的,不知道貴的差在那呢?

网友(2011-01-30):
這台我有買3台,專門給新手練手用的,目前1台已捐軀,被某天兵打Ohm檔量AC,直接爆機,後來懶的修就丟垃圾桶....其餘2台正常服役中....

网友(2011-03-15):
這台我也有一台
當初也是抱著姑且一試,反正我是要修大機器用的
通常都是幾十安培在跑(220V~480V),那一點誤差沒關係

网友B:
為什麼我在兩家五金行看到的豪菱的勾表都是 299n_057|

网友:
為什麼我在兩家五金行看到的豪菱的勾表都是 299 元
引用 网友B:

痾~因為你家住在天龍國
為什麼我家附近五金行看到的豪菱的勾表也要 229n_057|

网友:
痾~因為你家住在天龍國
為什麼我家附近五金行看到的豪菱的勾表也要 229 元 ...
引用 网友C:

瞎咪.......只要229?
我還是在不同地的五金行看到的,我們這邊的儀器類似乎都是同一家壟斷,死豬價 299,不多也不少!!
之前我在順興大家附近的龍旺旺買NP4-6的電動機車電池充電器,價錢跟我家附近看到的價格也是一模一樣,真是沒貨比三家,賺到了的樂趣

网友D:
哇!希望我們這邊的五金賣場也有這種價位的『陽春麵』
明天來去找看看
不然在長鳴街看好久了都敗不下手...

网友E:
...挖勒~~~我當初買那日本製的勾表也要2000元耶...
(還有一台國際牌的..也是要價2000元
居然有199的...哪裡買的~~帶出門根本不用怕不見或摔壞

网友C:
瞎咪.......只要229?
我還是在不同地的五金行看到的,我們這邊的儀器類似乎都是同一家壟斷,死豬價 299,不 ...
引用 网友B:

說到龍旺旺...我家附近(用走的)多了一家鎮聯社...
以前是超市...現在改為家庭五金....
有些東西~~就真的有比較便宜~~
但有些~~卻還是比龍旺旺貴..

网友F:
這台只能量AC嗎??

网友:
今天有去五金行看到了這部,249元

网友:
199元  便宜~

网友(2011-05-31):
我這看到的是250,哇哇,差真多,
樓上的,這樣貼沒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我在兩家五金行看到的豪菱的勾表都是 299 元

就是嘛..............差100元就可以買10杯綠茶了 .............=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這台只能量AC嗎??

以$199的價位
可以買到勾錶已經算是超低價了
如果還能勾直流電流的話
肯定會被搶購一空
站內酷友一定每人搶購好幾隻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都一直沒注意直流電流部份,
看了一下對岸的,可量直流電流的最便宜的也要600~700,
下次再來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199的價位
可以買到勾錶已經算是超低價了
如果還能勾直流電流的話

它那規格書第二項有直流電流說明,不過表格內卻寫600V~
當消費者是傻子阿n_021|
粗工認為應該是印錯了~~~~~~
不過199元的數位電表真是有夠便宜!
那個旋鈕的銅箔既然拆開了,怎麼不用錫補上一層呢?
粗工多年前買了台早期的數位三用電表,後來故障就丟角落!若干年後挖出來拆開之後才知道原來故障原因是因為那薄薄的一層銅箔給磨損掉了!

网友:
不知道大大位在哪裡?
粗工也想買個199的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挖勒~~~我當初買那日本製的勾表也要2000元耶...
(還有一台國際牌的..也是要價2000元)
居然有199的. ...

粗工也有一台國際的指針式勾表!
當年真是貴的要命哪~~~~~2張多~~~~
不過十多年如一日.........繼續在服役中~~~~

网友(2011-11-24):
  高雄十全跳蚤有賣,多問幾家,200,我都會多預備一個。

网友(2012-01-31):
我考乙級冷凍空調就是用這個.很好用

网友:
挖勒!!有這麼便宜的東西
我也要去五金行找看看

网友:
199好用~~應該買一個當作測試用!!沒魚蝦也好..

网友:
看了各位的介紹,我也應該去找一台來學習

网友(2012-03-11):
來去我家旁的99賣場看看有沒有,買支回來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希望我們這邊的五金賣場也有這種價位的『陽春麵』
明天來去找看看
不然在長鳴街看好久了都敗不下手... ...

哈哈~您是說禾樺嗎?它光是一個 18650 的電池座就要 20~30 元,我只有電子材料在那裡買,不然實在買不下手~尤其是那些放在玻璃櫥窗上面的儀器 貴的嚇人,應該算是鎮店法寶吧。

网友:
這隻比我用的200元勾表好多了...
它還可以量到0.01
我的那隻爛的只有整數...
型號: DT-266 記的避開喔~

网友:
這隻我買過也用過 就是常忘記關 常常兩顆電池 就886 但還是蠻物超所值

网友(2012-04-12):
小弟曾在光華花了300買了一顆~
當天晚上逛夜市就發現五金行賣250
今天看到還有賣199的

网友:
經濟又實惠的價格但是真的要溝如電壓過大的恐怕會怕怕的~~~~不知道會不會爆表

网友(2012-06-20):
雖然便宜但是針對不常使用者使用真是好物~~

网友(2012-08-31):
那個廠牌出過好多種小型電器、電子用品,都很便宜,小弟曾買過他的太陽能草坪燈、理髮刀(電剪),品質還算滿意。

网友:
自從大陸崛起之後,感覺好處就是很多東西都便宜了
明天去找一台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