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價格] 台北市16臺samsung15寸LCD-已結束

楼主(2010-12-28):
【轉售】[參考價格] 台北市~16臺samsung15寸LCD【7400元】~限12.28與12.29    2天內決定
【最遲到12.30日中午12:00】

http://shwoo.taipei.gov.tw/bidDe ... ;0.4728140968363732

ps:咱不小心~ 標到的~  咱已決定【棄標】!!》《      因為繳了錢~就收不回來了》《    這個價格~第2次應該也會很容易就賣掉了~
咱想說 再等3~4年【同樣的錢~應該是買到   16臺螢幕的17寸螢幕吧~^-^
放上來給大家 看看!!  有維修能力+想買16臺螢幕+家裡比較大空間的人+想開電腦教室的可以PM我~跟我聯絡!!^-^
ps:70元是我坐捷運到【領貨地點的錢】~ 陪完領貨咱就走人!!^-^

ps:亮度只有 250【亮度單位】!! 長期使用眼比較不會累!!   一般電視是450【亮度單位】【適合遠看】!!

楼主:
委託機關        台北市        拍賣單位        稅捐稽徵處        聯絡人        顏如玫
聯絡電話        2394-9211#425        Email        ct-7583@mail.taipei.gov.tw
廠牌        SAMSUNG 151s        型號
零件或附件                數量        1        單位        批
物品尺寸                放置地點        信義路5段15號3樓物品說明        一、顯示器液晶螢幕SAMSUNG 151s,已使用6年11個月(耐用年限6年)。
二、本物件屬舊品,本機關不負堪用保證責任。
三、成交後,請得標者自行搬運貨品,不提供寄送服務,並請事先聯繫承辦人預約搬運時間。(已購置年限6年)
交貨方式        由得標人於繳款並確認入帳後,10日內憑『劃撥單』收據正本於上班時間(不含例假日),與承辦人連繫後至指定物品放置地點領取。
聯絡方式
付款方式        得標後,系統會自動email通知,請得標人自行列印『劃撥單』或上網『查詢得標案』列印後,請於繳款期限前至郵局劃撥繳款。
其他條款        拍賣物品非新品,依現貨現狀拍賣,並開放現場看貨;投標前請詳細審閱。

===============

三星151S(Samsung 151S)
類别:【液晶顯示器】
品牌:Samsung(三星)
参考价格:

屏幕尺寸:【15英寸】
视频接口:15针D-sub
点距:0.297mm 黑白响应:<25ms
動態对比:330:1 【亮度:250cd/㎡
可视角度:140° 控制方式:OSD控制
消耗功率:运行中30W 休眠<1W 规可视面积:15英寸
显示颜色:最大16.2M彩色
带宽:80MHzMHz
外观设计:象牙白;
特征【内置电源】
底座简单底座
產品尺寸:292×384×173mm;
包装产品重量:净重4kg 总量5.2kg

网友:
16 台 7400, 平均一台 7400 / 16 = 462, 近 500 元..

我想它的年限, 應不只 6 年(以規格來看)..

真的是有點貴.. 而且還要整理、測試、維修(?)..

楼主:
應不只 6 年(以規格來看)..

謝謝C兄關心【這帖的消息】。。。
算7年了~   剛才看了資料【這種型號【SAMSUNG 151s】     2002年】就有人在測試+提到這個型號了~

可能有多台故障。。我也不確定!!  》《
我是覺得15寸【有點小臺】!!   本來想硬買下來~  慢慢賣~但是應該很少人會買了!!【每個家庭 應該都庫存一台 15寸的LCD】...
所以我已經 寫信去說咱要棄標了!!    還有LCD易破碎~還是不要在家裡放太多臺LCD比較好!!^-^

還有搬運的問題~ 請計程車載的運費問題!!  所以咱是po出來【給大家看的】^-^
之前有個 網友【問 承辦人~是【有】訊號線的】!! 不過那個網頁【我突然找不到】。。。。

這里有圖片!!yahoo賣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21051997
這位老闆~內容寫:內建變壓器,可節省桌面空間  《--》我是不清楚啦

网友:
Yahoo, Pchome 價格一般就比較高..

一般可賣到 600-700 就不錯了.. 所以要考慮一下, 工是否划得來..

以我的感覺來說, 這個很難有賺頭的..

我也是勸你 "放" 了它..

楼主:
我也是勸你 "放" 了它..

我已經 放棄了【好幾天了】~   是跟大家建議  儘量不要標15寸LCD了。。
我都是用 19寸的。。。。只是上次買了很舊的電腦【開機測試用 15寸螢幕】而已。。。

說真的~  【15寸】LCD字【真的稍微嫌小了點】!! 看電視還要加買【1000元的電視盒】~划不來。。。

网友:
老實說 …這個價錢…不是"很漂亮"!
真的很難有賺頭!

网友:
公家機關開整天的...
1天超過8小時....
一些零件應該快掛了吧

楼主:
公家機關開整天的...
1天超過8小時....一些零件應該快掛了吧

應該吧~  不過要現場看外觀~【回家測試才知道】!!

我棄標之後~如果沒有意外~承辦人應該會在【2星期~ 一個月內】【再開第2標】
時間大約在1月4日~19日   或1月4日~2月4日!! 如果有興趣~可以密切注意!!
自己標到+自己開車去領貨比較方便!!放置地點【信義路5段15號3樓】~应该是台北市的中心點的位置~ 如果住永和 中和 板橋或深坑 的網友交通會很方便~不用跑北投或士林天母 那麼遠的地方

-----------------------------------
c大  算是【462多元】~ 我還要計程車費300元!!  一台賣一次~所以我要賣16次~寄16次包裹【是賣不掉】!!
我這裡[5坪的倉庫]硬塞可以再擺LCD  10臺沒問題~     但是就是說【LCD很容易破碎】~咱怕踢到!!
我賣不掉!! 買來咱是擺好看的+珍藏的 》《

ps:經過本次的購物經驗~ 思考到19~21寸比較適合【普羅大眾】。。比較適合當監視器+玩遊戲螢幕!!
雖然咱,。沒有在玩遊戲!! 但是會用一些 錄音軟體【錄音】+【把網友翻唱的歌曲 剪接在一起^-^】~那時就比較 花眼力了!!
+++++++++++++++++++++++++LCD市場區隔
CMV【亮度:320~370cd㎡】
samsung【亮度:250cd/㎡】《---》感覺還可以^-^
IBM 【亮度:180cd/㎡】《--眼睛最不會疲勞。。

网友:
這款機型的MCU和T-CON驅動IC很容易故障.最好不要碰.

楼主:
這款機型的MCU和T-CON驅動IC很容易故障.最好不要碰.

謝謝提醒^-^  咱早已決定棄標了。。。
其實網路拍賣【不一定要成交】~欣賞照片也不錯^-^

LCD消耗30Watt~應該還好!!焊點虛焊會比筆電的60Watt~100Watt   理論上會少許多!!
這批就是螢幕太小!!   還有應該已經有人領走30幾台了~  這16臺是剩下的。。。》《

=================以下不用看
ps:剛才看了一下~【這批貨有53臺】~   11臺與26臺的【都已經交錢】【等出货】我有點買貴了~可能多了500元 【不過500元除以16臺~所以還好】
都是2010/12/22【pan31**】網友買走~可能是他們原單位的人或回收業者吧~ 這位老兄也【買了好幾 卡車的東西了】!!列表機+一堆東西。。

http://shwoo.taipei.gov.tw/bidRe ... AAAAAAAAAAAAAAAAAAA
顯示器11台
http://shwoo.taipei.gov.tw/bidDe ... 0.28246169908870183
顯示器26台 【12800元】
http://shwoo.taipei.gov.tw/bidDe ... 0.45918985712167526

===============以下不用看~是【其他機型】的。。。

我之前有買過【2臺】【samsung】【外形不一樣的】【realsync】~[型號xxx】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腳座可以 90度旋轉~收納方便!!  【表面有 鍍紫色多層膜】!!  《--》這次標的【就不能 90度旋轉了】 ><

网友:
不過要那麼多螢幕做什麼???
做電視牆嗎???

我生性節儉....
Mozo M72 + 4 Port KVM
4台電腦共用一台螢幕,一個鍵盤,一隻滑鼠.....

楼主:
不過要那麼多螢幕做什麼???
做電視牆嗎???

哎~不經大腦思考的結果~ 看到親戚【桌上擺有3臺螢幕~可以邊上網+邊看電視】就想買!!
ps:【3年前有買 2個電視盒】~  所以上次就【買了兩部 samsung】><    主要是【没有  買過紫色多層膜的】。。
不過現在有了。。。^-^

网友:
哎~不經大腦思考的結果~ 看到親戚【桌上擺有3臺螢幕~可以邊上網+邊看電視】就想買!!
ps:【3年前有買 2個電視盒】~  所以上次就【買了兩部 samsung】><    主要是【没有  買過紫色多層膜的】。。
不過現在有了。。。^-^
引用 网友A:

15吋再便宜...我也不想買....因為最佳解析度只有1024*768...
上個網看些文章...滑鼠就要一直拉來拉去...
它的功能....大概也只能用在看電視...當監控電腦畫面...

這個討論區...15吋良品...檯面價就是在500....
你這個成本已經接近500元了,,,還不知好壞...
以這個討論區網友的觀點...買了絕對是虧錢....

你舉的例子有些....
因為你說你"買了兩部 samsung"...那加上你原本的螢幕...你手上應該最少有3台以上的螢幕了....
所以你的營幕應該比你親戚多了...去善用你目前手上的螢幕..就夠了....

電腦器材貶值很快...需要就買..不需要就不要買...不要想買拿囤...除非你是買來當零件機...
但零件機..一般使用者應該也只要個1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