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防火牆的鑰匙符號會不見

楼主(2010-12-28):
1.網路防火牆的鑰匙符號會不見,設定好重新開機會不見
2.防火牆開啟未關閉正常
請問各位大大網路防火牆的鑰匙符號會不見,是中毒嗎?每次都要去區網再設定一次
如圖所示

网友:
網路連線的鎖頭不見了!....看防火牆有沒有打開喔!
有開防火牆,鎖頭會出現。
沒有開的話,那就不會有鎖頭了。

另外,若有裝防毒程式,那麼防毒程式本身有防火牆,便有可能將windows內的防火牆服務給關了。只剩防毒程式自己的防火牆在運作,那麼可以就防毒程式的防火牆來使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恩您^^
1.我的防毒軟體沒內鍵防火牆,只用xp內建(防火牆有開啟設定未跑掉)
2.只是區域連線鎖圖示會不見,這個問題困擾已久找不出原因,是不是我作業系統安裝xp7.1的關西
3.我另一台主機安裝別的版本(老虎xp))不會有這個問題

网友:
xp7.1...2004年....sp2
老虎xp..好像是05.06年的.有很多板..好像都是sp3
抓個2010年的灌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