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西屋)32吋畫面佈滿縱線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0-12-28):
這台算是聲寶,西屋32吋的"老症頭"了...
來看畫面...這個己經是蠻嚴重的...
不然一般還看的到畫面..只是有縱線而己

開始拆...拆解過程就省略了~
兇手就在紅圈處這棵電源IC空焊
開始拆焊
焊下來後清潔AD板和電源IC
這是去百貨五金行買的迷你小虎鉗,可愛吧~
開始植球
0.5的鍚球超難撥的...
倒100棵可能被我浪費50棵吧
終於把鍚球都裝好了~~
開始回焊~~
我的溫度是調350度...
要一直移動AD板讓IC平均受熱
完成了~~開機~~
成功了~~正如電視畫面上的字
世界真是美麗丫~~
第二次玩植球....
上次己有處理過同樣一台忘了拍
這次終於記得把過程拍下來了~~
不知道是運氣好還是技術好
放著讓它開48小時不關試試
若沒問題就可以交機了~~

网友:
水哦~~~~那放風槍的架子超讚的n_116|
如果有合適的風罩板子就不用一直移動了~~~~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水大大~
有那種熱風槍專用的鐵罩..
粉貴買不下...等有預算再砸...
先暫時用手工繞圈圈烤~

楼主:
可以把外殼拆掉後視訊盒裝上去開機
若不怕被電到可以把手伸進去按那棵ic..
壓下去畫面會變正常...
就是那棵在搞怪...
因為己經處理過好多台.
所以才忘了說明情況
以前的做法都是助焊劑塗一塗..烤一烤...
但都撐不久..想說來玩植球看看好了
畢竟在痞酷上也混了一段時間了
功力該提升一下了..
沒想到真的成功了...
若有人遇到此情況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成功了會有莫大的成就感的~~
這是聲寶和西屋的通病....

网友:
大大的功力對小弟來說真是神的境界!太強了!!
另外請問大大位什麼熱機測試要48小時那麼久????
是針對不同的部位故障有不同的時間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在植球來講我算是新手
而且這種是這塊ad板的通病...
不跑個2天我是沒辦法安心交給客戶的
只有修到這種我才會開2天..
一般我都是開一個晚上就交機了~

网友:
好厲害的功力喔
不知何時才能練到這種境界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直接將熱風槍架固定在牆上,這樣就不用用手拿
這招還不錯...我也想這樣玩...
只是下面沒預熱裝置,有的話會更好...
可以像其他大大用黑金爐或便宜預熱台來用
熱風槍鐵罩...這邊都好貴...改天再去淘寶找看看再叫同行幫買

网友:
小小的糾正一下...

那顆是記憶體,不是電源IC

网友:
那顆是 X28322  4mx32 bit 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指正

网友:
恭喜完修,功力大大提升囉!

网友:
阿凡
越來越厲害了,我電視幾乎都不修了
上班 工作室 都忙不過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久不見捏~~
你除了上班還有家庭要顧沒辦法~
我目前還是一個人所以可以這樣搞
白天上班完回家後每天都嘛搞到11~12點
肝都快爆了....

网友:
DDR1 0.45MM
DDR有這種封裝的顆粒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錯...
查了一下後的確是DDR 0.45的鍚球
我還是拿0.5的去做...
鋼板烤好後要取下都卡住要慢慢撥
看來要來去買一罐小號一點的鍚球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您寶貴經驗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2011-01-30):
謝謝分享,還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工具才方便工作,不過零件買得到,也是厲害。

楼主:
一般那個零件都不會壞..
大多只是空焊...
拆掉重焊即可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第二次玩植球,就焊那麼漂亮,技術不錯

网友:
看到植球技術, 為你束起大拇指~

网友:
又學習了一項新知識,謝謝分享

网友:
請問此片要用有鉛還是無鉛錫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用有鉛的~~

网友:
請問~~
在那麼多電子零件中,如何判定是那顆IC(記憶體)有問題??
謝謝...

网友:
書僮大開始玩值球了~~
真是太厲害了~~恭喜恭喜

网友:
那兩顆加了散熱片的IC是否很燙? 看照片PCB都變色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再貼一片散熱片,加強散熱會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網看過一些大大但的維修經驗
而當初在碰到問題時..
在開機狀態下..也有用手去按壓..
按下去就變好了..就很明顯是空焊...

回复 网友H:
剛起步而己..
比起網上的大大們還差的多了~

回复 网友I:
謝謝建議喔...
改天遇到再來加^^

网友:
萬能大~ 新年快樂!

小弟年前剛好有遇到這系列機型.
32" ---> VGA畫面OK, TV & AV畫面有雜訊. OSD字正常.
不知跟您遇到的情況有一樣嗎?

您換那顆電源IC溫度倒是還好.
中-右邊有綠色散熱片那顆倒是比較熱一點.
因為視訊盒就在正上方, 就壓不太到了!
丫也沒有治具...........

如果那顆電源IC空焊,
會造成自動關機現象?

THANKS!

楼主:
VGA畫面OK, TV & AV畫面有雜訊. OSD字正常
^^^^^^^^^^^^^^^^^^^^^^^^^^
這種情況不會是AD板問題..
比較偏向視訊盒或是電源板...
看視訊盒損壞或是電源板輸往視訊盒的電壓不穩導致..
一般都是電源方面可能性比較大...
可先找片同相的電源板換上試試
或是將電源板上的電容都檢查一次..
我之前遇到的狀況是電源問題..
狀況跟你類似..但我的TV和AV是無畫面的...VGA正常..
我把電源板上的電容全換了..就好了...
參考看看...

网友:
萬能大~

視訊盒有查過...
7809無9V輸出, 換7809之前是只有聲音/ OSD字,
換之後. 9V有了.  但就 ---> TV & AV畫面有雜訊(聲音正常), OSD字正常.

因為有用一塊26吋的POWER試過(同系列), 也是一樣.

26"那台狀況是: 開機---背光亮---10秒自動關.

网友:
萬能大~

請問你的拆焊那個電源IC是用熱風槍?
小弟今天在修26"那台.
發現有可能要動到這顆或旁邊的BGA IC.
BUT...我沒有返修台.
不知用一般熱風槍有辦法處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是用熱風槍~~

网友(2011-03-24):
技術不是蓋的............感謝您的教導

网友:
好強

我還以為是面板掛掉了耶

竟然是記憶體

网友:
樓主的風槍是啥牌子的?

网友:
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是如何發現空焊的!可以分享如何對症下藥~~
我常常忙很久~~還是要多花幾天時間~~才能找到問題點~~

网友(2011-05-15):
不知道要練到什麼時候才有機會玩到這個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11~12點算晚 勒!
≦無非≧前天 3:38才去夢周公,
昨日 比較早 2:00 就上床睡覺了,
我們 都稱『早點睡』=買早點時間去睡∵

网友(2011-07-11):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
一定要拆下來重焊嗎?直接加熱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短路就要重植

网友:
再次請教一下:
1.此顆ETRON TECT  SRAM(FM6A9320B1-5M)看不到引線--由IC正面加熱350度--封裝塑脂"甘凍ㄟ屌"

网友:
回复 网友K:

如是平均加溫是不會壞
單時間不可過長喔

网友:
原來毛病是那邊出了問題0.0(筆記抄起來....)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8-17):
我有一台相同情形點,有誰幫修,請報價?

网友(2011-09-29):
真是佩服,好利害,開眼界。

网友:
好厲害的功力喔
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
我有一台32"西屋也是佈滿縱條紋,不過還看得到影像,但以在下目前技術還要再多學習。

网友(2011-11-05):
有來有看才有機會學到功夫.好事多多省錢又可賺錢.謝謝分享

网友L:
想請問一下哪顆是記憶體是換新的還是把錫珠清潔重新植球...

网友:
噗....最近也摸了這一台聲寶26吋的不開機,
結果開機修好了,一打開,YA....一大堆的縱線,
就鼓起勇氣,模仿前輩植球與回焊...
噗....結果成功了,很好玩,沈下去的瞬間,
它自已會就定位,噗....
神奇的是,IC有一處被我烤到冒泡一點點,基板的腳又被吸錫線拉到,
翹起來一些些...
想說不管它,照樣回焊,就這樣好運...

試機三小時,突然....有聲無影,除了VGA有影像訊號,
其它皆有聲無影!X
想了一下,拆視訊盒檢查一下....
9V有短路...
發現7809之濾波電容器100UF漏電,更換之後就正常了。噗...

感覺焊接EX52 7052 這IC要輕輕的快狠準,之前好像神經病似的還一腳一腳焊.....
焊鐵還是粗頭的好用。
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請問一下哪顆是記憶體是換新的還是把錫珠清潔重新植球...

大部份重新植球就可以完修..
那都是空焊而己~~

网友(2011-12-05):
技術真利害.佩服

网友:
好好的手藝,驚艷

网友(2012-03-05):
我有一台 SAMPO LM-32D21 開機如同你post 文一樣,請問這是聲寶的通病嗎?是記憶體的問題嗎?
您這樣處理是換新晶片還是重新植球迴焊?

网友(2012-04-07):
我也來插花   最近也在路邊簡來一台 西屋 26 吋
機板同樓主所 po 是一樣.
畫面時有時無  有的縱線 橫線  有時反白  有的沒反應
果然把那顆 bga 晶片壓一下 突然又正常哩~~
(因為這台的情況還不是太嚴重  有時畫面又突然正常..)

我的是26吋西屋 不過基板一樣..所以這台通病大概九成都是這一顆.

至於為何如此呢? 也順便貢獻一下觀察..回饋一下

因為兩顆主晶片非常熱 而且沒有什麼風扇把熱風抽出
這台的散熱設計很差
兩顆主晶片附近的積板黑的有點誇張..表示散熱實在很差..

改良方式, 我是建議不要用 視訊盒  自己挖洞 改裝一組風扇直接抽風出來.
積板上面有 vga 可用    不然怕久了之後一樣會脫焊

(其實液晶為何這個多問題呢? 也有其他高高手有提過..從機板 很焦的附近去著手
通常八九不離十了...因為這常常是問題的所在..)

网友:
太佩服了,那一百個焊點我看到的可能只有一坨!眼力不行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