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Kodak M2008 LCD無顯示換修

楼主(2010-12-28):
這是一台相機是從這裡的一位網兄那裡收購回來的,因沒有電池,所以直接用變壓器接上DC孔,開機後發覺電源燈正常,按快門也有啟動拍攝,所以判斷只是LCD的問題,拆開後故障點就十分清楚了,請見下圖

1.故障的原因:因為LCD排線長期受擠壓而倒致斷裂。

2.圖中電池、充電器是新買來的配件。

3.換上過海的LCD組件後,測試正常的畫面。

==========================================
很簡單的換修,比較麻煩的是LCD的取得,因為台灣並無販售此型組件。
就這樣又多了一台千萬畫素的相機可以玩了。

网友:
呵~~真不錯.......
還是單純一點好....我買過海的LCD帶觸控.....有畫面..但觸控沒反應n_078|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lcd是整個模組更換,要多少錢呢。

网友:
能修好是因為拿到新的排線? 還是 一整組LCD?

楼主:
lcd是整個模組更換,要多少錢呢。
引用 网友A:

約700台幣~~~

楼主:
能修好是因為拿到新的排線? 還是 一整組LCD?
引用 网友B:

呵呵...小弟沒那能力能換排線,所以是拿整組lcd模組換掉。

网友:
這是一台相機是從這裡的一位網兄那裡收購回來的,因沒有電池,所以直接用變壓器接上DC孔,開機後發覺電源燈 ...
引用 楼主:
恭喜完修!那其他的也修好了嗎?

网友:
換修好後,建議把新品和舊品比對,在斷點處用布膠帶加強  ,可用久一點n_006|

楼主:
恭喜完修!那其他的也修好了嗎?
引用 网友C:

bryan兄..其他的還沒動耶!!呵...感謝啦

楼主:
換修好後,建議把新品和舊品比對,在斷點處用布膠帶加強,可用久一點  ...
引用 网友D:

感謝前輩的建議,但是請問一下建議使用哪種膠布加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一種材質的膠帶,你去五金行說要買布膠帶,他就會拿給你了

楼主:
好...感恩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