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三洋 ST-29FP1-可待機無法開機

楼主(2010-12-28):
各位前輩好:
        目前家中有一台電視,電源指示燈有亮,但無法開機(無法亮綠燈),開機的時候,有聽到一般正常開機"吱吱"的聲音,但卻沒有畫面出來,指示燈也沒有變綠色,請問各位前輩我該如何下手,我已經將背殼拆下,但看不出有異樣的地方,請給我一條明路吧,謝謝!!

感謝二位大大的指導,補上幾張圖,順便請教,我放完電後,有需要把高壓帽拔掉嗎?

沒有拿掉,感覺上很難去做補焊或拆零件的工作。

网友:
1.查電源部分有無正常電壓輸出.
2.查水平輸出晶體有無短路損壞.
一般先從這兩處查起.
建議你把機體電路板內部照幾張相po上來,我們也好抓問題.

网友:
偏向線圈端子座和垂直IC空焊,請補焊

楼主:
真的很想好好玩一下電視 但對於高壓部份還是很害怕,雖然我已經做完發電的動作了!,請問我可以將返馳變壓整組拆掉嗎?

网友:
放電完就可以了!不用把返馳變壓器拆掉,先往小國大和狗狗大的方向查看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