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P Pavilion dv1104AP 筆記型電腦維修實例 (燈管補焊)

楼主(2010-12-29):
HP Pavilion dv1000系列,型號是dv1104AP,朋友的朋友的,很簡單的問題:沒有背光,螢幕上隱約可以看到畫面。

  拿燈管測試,確定高壓板沒有問題。

  拆到這裡,故障點已經很明顯了,燈管接線處斷了。

  拆下燈管。

  筆電用的燈管比一般液晶螢幕的燈管還要細。

  重新焊接燈管,按步驟裝回。

  開機測試,完修。
  很簡單,也沒什麼技術。

网友:
恭喜完修,筆電面板大多只有一支燈管,加上較細,出問題後也比較不好拆裝

网友:
我剛剛才拆斷二根n_098|
奇美的19"直管,這麼粗我竟然,大概是想睡覺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沒想到筆電竟然只有一支燈管,如果畫面偏暗,那就是燈管有問題囉!

网友:
學習了 居然NB只有一根燈管...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chi大,你客氣了,拆換已經不容易了,裝完後又沒漏光現象,利害!

网友:
Chi大~這樣算厲害了~小弟的液晶都還修好呢~

网友:
14.0寬的面板~~叫不到貨了!!叫到也很貴~~
厲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彰大...
請問一下,13.1吋 寬螢幕的面板好找嗎?貴不貴?

朋友一台BENQ筆電,亮線都快佔了一半了
原面板是 AU B131EW01 V.1 接頭 32 Pin
要我看看能不能找個二手的,預算也只有1000左右
這價錢有可能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幫你問問!!凹凹看!!運氣好!!可能要1千多!!
因為那一片停產了~~如沒問題因該是廣輝的 面板

网友:
學習了
今天也換了一台面板破裂ASUS F80L
拿破裂的來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