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聲寶 29吋 球面電視 不待機不開機 應該怎麼下手呢?

楼主(2010-12-29):
聲寶 29吋 球面電視 不待機不開機 應該怎麼下手呢?

壞很久了一直放著那時壞掉是畫面只有一條白色的光.但是放了好久在插電已經不會待機了也不開機了

請問板上的大大我應該要從哪邊測量呢?110V的電源有進去我有量過了...可是待機燈不亮= =

网友:
垂直晶體...等等
太多原因了
請多利用搜索

网友:
型號是哪一種  還有敘述的有點不清楚 只知道你的垂直ic是有問題的 接下來就.......看不出來嚕

网友:
因為資料不是很詳細.....

部份電視機, 待機灯STAND BY時不會維持紅灯.
所以由指示灯, 可能無法判定機器是否在待機.
如果按鍵上有待機電壓.
那可以測看看按鍵有沒有壞.
放久難免氧化.

如果之前開機是一橫白線, 且聲音正常.
那就垂直IC或週邊元件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