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的開關on/off 可以自己做嗎?

楼主(2010-12-29):
看到有些套裝電腦是用全漢的電源供應器

後方並無on/off 的開關 不知道此開關可否自行製作?

网友:
有那個開關, 確實比較方便, 有時需 "完全" 的關閉電源, 也不用再拔電源線了..

加裝一個開關, 也不是問題, 地方應該夠大吧..

只是要鑽孔、鎖螺絲, 比較費工..

楼主:
那不知道一般電源供應器的開關大部分是設置在電路上面哪兩個點?

网友:
你拆開電源供應器,從110V的輸入端會有兩條線直接接到基板上,將其中一條剪開,再串接一個開關即可。

网友:
電源線進來一般是 3 條的, 其中一條接地, 一條是水線, 一條是火線.. 一般都是用顏色分別的, 但我忘了..

只要把火線剪開, 兩點分別銲在開關上即可..

建議你, 拆一台有開關的炮兒, 看一下, 就很容易了解了..

另外, 線可能不夠長, 可能要加接..

网友:
我拆個炮兒, 貼張圖給您瞧瞧..

下面兩個紅點就是開關的兩點, 上面紅點是電源線 3 條線中的火線, 先經過開關再到電路板上..

网友:
可以同時切斷L與N是最好的,若無法同時切斷,則以切斷L為優先

网友:
你為什麼不買一個這種轉換插頭啊,直接插這個上面就能控制電腦主機和顯示器的開關了。有一轉一的,也有一轉多的。
對於機器,能不改就不改,何況這個是設計到很高的電壓的,用這種插座還安全些。

楼主(2011-03-13):
我今天找到賣開關的 那我要選10A好還是18A的好呢 謝謝!!!

感覺開關很多種 背後有3PIN跟4PIN的 不知道差在哪?

楼主:
翹板開關4P帶燈(ON-OFF) 規格如下
我是要裝到650w~700w的電源供應器上面 不知道適不適用?

网友:
用15A或以上的規格比較保險,用太小會發燙或熔掉
650~700W的POWER,保險絲都用到10~15A了

网友:
為什麼不買一個有開關的延長線啊

网友:
為什麼不買一個有開關的延長線啊
引用 网友A:

+1  買一個就好了~不用改來改去的

网友:
怪了???既然要把電腦的電源完全關閉
那為何不直接使用電腦的專用延長線...
直接關閉延長線的開關就好了阿

這邊就一堆了
多孔插座延長線

楼主:
其實這顆power本來有on/off的設計 可是oem之後 這東西就消失了 所以才想改回去

我買了一個開關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我這顆power上面? 不過他有四個頭 我不知道怎麼接><

网友:
四個頭,2大2小,以中心黑色塑膠片為分界,左邊上下1大1小為1組開關,右邊亦同。

楼主:
那不知道哪邊是L? 哪邊是N?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知道哪邊是L? 哪邊是N? 感謝!!!

請問您是指開關上左右2邊哪邊是L哪邊是N嗎?

是的話,左邊或右邊都可以,開關是負責導通而已,無分極性!

网友(2011-07-28):
個人認為應該接火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