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值一樣,但電壓不一樣?

楼主(2010-12-29):
今天有一塊主幾板
330uf/6.3v 電容爆了
手上沒有該規格的電容
於是去電子材料行買...
問第一家,沒有。
問第二家,拿給我330uf/10v

請問,主機板上的電容都是用6.3v
突然裝個 10v
也可以嗎?

网友:
可以用,耐壓比原高,體積會大點

网友:
耐壓高一些是不錯,但不要裝不下才好.品牌蠻重要的.這樣才不會過一些時間又爆了.

网友:
耐壓高一點,工作的溫度也會低一點,壽命也自然會長一點。
然後建議買日系品牌...比較耐用

楼主(2011-04-25):
請問...
在替換電容時
如果原本的電容值跟電壓

更換後的電容值跟電壓還大
這是允許的嗎?

1. 470 uf 10v 更換 1500 uf 16v
2. 680 uf 10v 更換 1000 uf  10v
這樣是可以的嗎

网友A:
電源線上濾波用還可以接受,其他用途就不要這樣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線上濾波用還可以接受,其他用途就不要這樣換了

狼大 ...
那意思說
最好是換同樣的值跟電壓會比較好嗎?

那這樣..
什麼可以比原來大
什麼要跟原來一樣

這是比較有點困惑的地方

网友:
一般不太影響電路特性電容量就用+-10%,耐壓值高OK怕體積跟價格比

网友:
狼仔的意思應該是看用在哪裡?例如:

作為電源濾波,可以!作為振盪,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作電源電路退耦、濾波使用,可以加大(但也不要加大過頭),其他非退耦/濾波用,就盡量不要變容值,耐壓部分可以一樣或比較高,但也不要高太多,高耐壓電容的ESR一般比較大

网友:
OK的~只是體積可能會大一些~
如果你的主板上市台製電容的話,買日系電容可能會更小更耐用。

网友:
只要電容值跟電壓不要低於原本的(不要差太多)都 OK

网友(2011-08-14):
大大們我是新手,在此再提個問題!!
伏特數大的可以替代小ㄉ唷?!
電壓=?
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