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漿T-CON壞,會導致面板點不亮嗎?

楼主(2010-12-29):
目前接到一台富士通電漿,電源正常,亮綠燈,仔細看面板有微亮(不仔細看不出來),拆開看發現T-CON有9個電容爆,用一般電解電容更換後,狀況依舊,此T-CON報價(5K)以上,想先確認T-CON是否會導致面板點不亮,再決定下手否,請知道的前輩可否指導一下,感激不盡
調整按鈕有時會有如下畫面

网友:
電漿的邏輯板故障有的機器會因自檢異常,而進入保護模式
這個故障畫面很像y軸上驅動板故障或接觸不良

楼主:
謝謝wth61821大大的回應,目前機器的狀況是電源動作正常 ,按開關面板有微亮

网友:
那就先試試排線清潔,和驅動板補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