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插的東東,有沒有人……

楼主(2010-12-29):
最近常遇到很多機殼的側風扇...那個大4Pin的...很難插...且不是做固定的...要插上去還要慢慢對準金屬部份...有沒有人有快速的方法呢?

网友:
邊插邊輕搖,就會容易一些,可以試試看

网友:
確實很難插.....現在的電源接頭都粗製濫造誤差很大,pin都是歪的,根本插不進去。插之前,先把pin調整在中心,必要的時候還要從  socket 後面的線來調整讓 pin 對準中心。

网友:
先把pin調正、再以60度斜角插入大致ok,倒是要拔開比較難!

网友:
我也是先把pin調整在中心,真的差很多的話..利用pin後面的線去調整在中心...

這篇..嚴格來說...不屬於"產品構造拆解討論區"...

感覺上...應該放在"電腦專區"的硬體討論 ...

网友:
我都是拿個細尖嘴先夾一夾....
再拿個小十字稍稍給它擴個孔....
功夫一點在自行拿小美工刀將塑膠部分修一下....
就很好插拔了....

网友:
要用愛 慢慢插

网友:
要用愛 慢慢插
引用 网友A:

    好害羞.....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