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DM-X73面板周圍泛白 可以維修嗎

楼主(2010-12-29):
我有一台sony sdm-x73 lcd
開機後面板周圍會變白
這會是哪出問題請先進們指導

网友:
面板老化沒辦法修

网友:
這是燈管漏光~~~~...可以拆起來看看~~~
應該不難處理

网友:
並非漏光,屬面板液晶體瑕疵,一般無法可解

网友:
可維修....
面板掛了,換面板....

网友:
之前有台CMV 933A 19吋 16:10 寬螢幕也是這樣四個角落都有銀河系的光點
保內送修,回來後面板整個換掉
為什麼知道整個換掉呢?
因為解析度從原來的1440*900 變成 1680*1050
好像有賺到的樣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問狼大~~我有一塊面板是送電之後約20分才會造成如板大這樣4角會變色~~這樣也屬於面板老化嗎~~重點是我還有兩塊是這樣的.................
AUO 17吋

网友:
如果是漏光,就會馬上出現,這類慢慢出現的角落像素異常大多是液晶面板本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