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DC直流變頻冰箱
火..

楼主(2010-12-29):
這是一台有製冰機功能的DC直流變頻冰箱

  它的故障情形是壓縮機及送風馬達完全不運轉,只有燈泡會亮,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壞在哪裡?
這是他的機型及線路圖
因壓縮機及送風馬達是同步運轉的,兩個同時壞掉的機率微乎其微,因此我們的判斷方向朝向電子基板

  變頻機種共有三塊基板,左邊為主控基板負責控制冰箱內溫度及化霜時間和變頻驅動板的運轉頻率,在此補充一個觀念
變頻系列的產品它的運轉頻率控制都來至主控基板,像變頻分離式冷氣室外壓縮機的運轉頻率也是來至室內機的主控基
板控制,不要誤認為是變頻驅動版本身在控制,右邊就是變頻驅動版,左下角是EMI基板,右下角是電源供應器,拆到這裡我
看到我用紅色標示出來的地方嗎?(圖跑到圖8去了)LED7它不亮了,之前我有在論壇上發表過一篇製冰機檢修流程,寫的就是這一台冰箱,
我再把它貼上來 SR-515GXV製冰機檢修流程.zip (7.88 KB, 下載次數: 282) ,這一顆LED7就是製冰機的定位指示燈,它不會亮再加上壓縮機及送風馬達
不轉,這樣故障點就很明顯了,就是它 DSC09661
電源供應器沒有輸出電壓,來量看看0伏特正常要15伏特 DSC09663
換上改良過的電源供應器,原來的供應電流比較小,原廠已更改為2.5安培 DSC09665
LED7亮了壓縮機也啟動了 DSC09664  ..........完修

网友:
原來是阿達布達壞啦

网友: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過冰箱內裝這種ADAPTER的....

网友:
雖然供電是最先要注意的地方,但是總是會忘了,看了好久才去找,浪費不少時間.

网友:
電源供應器可以維修嗎,原廠新的一個多少錢。

网友: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過冰箱內裝這種ADAPTER的....
引用 网友A:

真的呢~~還真的是弟一次看到,開了眼界了n_059|,很實用的一篇教學,感謝您

网友:
....原廠是懶得在機版上多設計一個專屬電源電路板嗎??
怎麼會直接使用現成的???

网友:
這樣是模組化設計嗎?
壞了就可以快速抽換修復

网友:
看來變壓器的運用越來越廣了~~連冰箱都有~~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舊的ADAPTER比較寬,有卡榫可固定
新的ADAPTER比較窄,圖中好像沒有另外加強固定
這樣不怕震動久了掉下來嗎?
不會是用雙面膠黏上去的吧...

网友: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到冰箱有ADpater,還好只是變壓器壞掉

网友:
這一型阿達不達蠻會壞的.
還有冷凍室SENSOR.
不知狗大有遇過右上那塊變頻機板出包?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原廠資料分享!
不曉得IC板附近會產生水氣的情況有沒有改善加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價錢不方便說,很便宜不值得維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答對了....就是用雙面膠帶

楼主:
回复 网友E:
確實相當高,還有製冰機不製冰的問題也很高

驅動板我沒有遇到壞掉過也.....你遇過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還沒碰到....
製冰機的問題也還沒碰到,
之前有聽同行說過...但忘了n_138|
製冰問題是不是機構方面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內行人問的問題

你說的應該不是這個型號,會冒水氣的問題是有對策了,但是不完美,這是對策過後的機板 DSC09669
看到了吧,就是把原先鎖在箱體上的基板改為鎖在電裝盒蓋上,這樣基板就不會直接與水氣接觸到,也就是說箱體本身還是會冒水氣,
這是先天設計不良,你想想基板鎖附的位置背後是哪裡?冷凍庫嘛....那可是零下15~20度也,那個位置發泡保溫又比較薄,冷熱溫差之下當然會冒水氣,

現在這一型電裝盒已改在下方,背後是冷藏庫溫度沒有冷凍庫那麼冷,也就沒有這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製冰機的問題工廠還在查,但應該是製冰機端子座熱漲冷縮造成接觸不良,因為聽說不良的製冰機送回去檢修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水氣會迼成機板部份元件/線路透斗?
之前遇過一塊板子上炸了一段銅箔.
以為是雷擊說.
會跟這水氣有關?

网友(2011-02-28):
回复 楼主:
昨天剛好就遇到這一台相同故障點!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種故障是通病了

网友:
原來變頻冰箱是這樣喔...那變成只有
壓縮機、化霜那邊用AC,其他都是DC?

网友: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看到冰箱機板有"阿搭不搭".........尤其聽到變頻...就"挫勒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