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筆電面板

楼主(2010-12-29):
各位大大好,小弟筆電M3N系列,面板壞掉了(破裂),舊的是三星,新的事LG的可是插角不一樣,三星是30針的,LG是20針的,要如何從30針接頭的改成20針接頭

网友:
屏線定義不一樣應該不能代用吧, 有正確三星面板型號嗎有的話我可以幫你找一片2手的1000不含運

网友:
解析度及尺寸都一樣嗎??
如果一 樣 上網找一下DATA SHEET
應該可以代用

不一樣的話 就只能找同樣尺寸及解析度的

网友:
有可以转换的接口,转一下就OK。或者查屏定义自己手动改(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m3a14.1ㄉ可以代用 沒記錯的話 m系列 都可通用  寬面板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