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筆電面板接法

楼主(2010-12-29):
各位大大好,小弟筆電M3N系列,面板壞掉了(破裂),舊的是三星,新的事LG的可是插角不一樣,三星是30針的,LG是20針的,要如何從30針接頭的改成20針接頭

网友:
查面板接腳定義,連接同定義腳位
但把30PIN面板換成20PIN面板時,因為20PIN面板未定義EDID等相關腳位(EDID CLK/EDID DATA),筆電顯卡未取得面板資訊時可能會顯示異常或不顯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面板不是每一塊都可以代用.要查它的解析度.面板電壓.接口定義都要相同才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