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1

楼主(2010-12-29):
各位大大,我是一個什麼都不是很懂的新手,可是我對plc很有熱誠,
我想請問如果我要做一個起動後x1和x2同時起動,碰到a接點,之後x1馬達反轉,碰到b接點x1馬達正轉,c點的參數設定到一定的數值後,x1和x2同時停止。請問要如何做?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因為我不是很了解,而且我電路也不會接

感謝大大的回復,這都是代號,X應該說是馬達,a和b是感應器,c應該要說是timer之類的,可是老師只有上到很基礎的,我是外面有上最基礎的plc,可是因為我沒有自動控製的基礎,所以聽的很吃力,這不是範例,這是我想要設計的簡單
控製,希望各位大大能夠幫我入門謝謝各 位大大

网友:
x1和x2是馬達嗎
c點的參數是靠x2馬達累積到數值嗎
不太懂你要表達的意思

网友:
感覺像是檢定題目@@
你指的C感覺像是timer
這很像檢定裡頭的題目說~

网友:
啟動訊號輸入後
X1 X2 開始運轉,且C計時器開始計時
A點輸入訊號時X1反轉,B點輸入訊號時X1正轉
當C計時器等於設定參數時,X1 X2 停止運轉
等下一次啟動訊號輸入

以上是我理解出來的意思
電機控制我OK
PLC程控就等高手解答了

网友:
設定計數器,設定兩個馬逹正轉.
啟動
起動後加工機床的主軸與床台馬逹同時轉動,(要先轉動主軸馬逹X2,RELAY2,床台馬逹再轉動X1,RELAY1才對)
當床台移動至一端時a LIMIT SWITCH動作,馬逹反轉X3 RELAY 3,
當床台移動至另一端時b LIMIT SWITCH動作,馬逹再正轉,及計數器(C1 COUNT1)增值,
當計數器到逹設定值時,主軸與床台馬逹同時停止轉動.

電工自動控制,由課堂至實作是有很多的要學習的.
要一步一腳印,學到的都是你永遠擁有而且可以拿出來的知識.
如果老師出作業都是書上可以對照完成作業,
以後工作時遇到沒有前例時,要向誰求救?

网友:
給你參考程序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版主的解說,明天我拍照給大家看一下,說到這個論壇,真的給我很大的幫忙,讓我有一些概念,
這不是作業,這是因為我有一台紙片纏繞機,但他是電路控製,可是我看不懂電路,所以請教各位大大,
因為我想應用,自已做一台可是因為原設計是計數器,可是因為我要設計成計長度的,重點是我不懂要如何接線,所以我會邊做邊向各位大大請教,1.請問我要如何準備零件?該準備什麼樣的零件
2.上 述這些動作要用多大plc比較適合,想請各位大大給我健議?因為我真的對自動控製很有興趣,只是當初是讀商科…所以不是很有概念,

网友:
你要看你的外部輸入要幾點  輸出要幾點  在留一些餘裕
外部輸入比方說開關感應器等等
外部輸出比方說繼電器指示燈等等
建議你先把架構想好寫出來算算控制點數在選PLC

楼主:
請問版主
輸出:motor*2
         停止燈
         運轉燈
輸入:計數器
         變頻器*2(控製馬達轉速)
         正反轉感應器*2
         計數器感應器*1
以上的元件對嗎?

网友:
變頻器?你馬達是多大
需要調控到多少轉速定值的轉速嗎還是變動的轉速
電源是多少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變頻器只是構想要調整速度,馬達應該用小的可是要多大我也不清楚,大大可以教我計算嗎?
電源是11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我想請叫一個問題,我們一般又有人機介面,那我看到有些是觸控的,使用者輸入數值,然後控製就會計算運作,有一種是有數字鍵的,可是我有一個問題,plc沒有辨法寫這些東西,再來人機介面上的畫面又如何產生?(這是我好奇,提外話,一直 搞不懂),我想了很久,請問大大,人機介面的圖控畫面是用c語言之類的東西寫出來的對嗎?那是不是要透過轉換語言給plc執行,請問大大這個想法是對的嗎?
(我有看過裡面有算是伺服馬達的控製器,然後有一塊主機版,請問伺服馬達控製器和plc一樣嗎?
再來是為什麼還要一個主機板,程式不是就在plc裡面了?/?

网友:
人機介面請參閱下列網址
http://www.proface.com.tw/download_menu.htm

人機介面的圖控畫面以proface為例
它有軟體來編輯製作
人機再通過通訊介面於PLC溝通運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看不太懂,那一條長方型的是plc嗎,為啥要那麼多台,另一個問題是?那為什麼不直用螢幕接到plc
去Run????原理有點不懂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大回歸正題,請問我要做正反轉的話,到底要準備什麼材類,還要是機構的話,可以用什麼樣材料,
我想先準備材料,然後邊作比較會懂原理,應該先買小台的plc這樣要買多少接點的?還有是可以用擠鋁當主架構嗎?擠鋁去那裡買會比較好買,我住彰化鹿港,台中比較好買嗎?還是一般網路可以買的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這裡想跟你說一下 ,  不是要潑你冷水 , 我個人覺的一開始你 , 就直接想做一個 由 plc 控制的電路 !!

我是覺得對你來說太難了 , 你應該從一些基本電路上的元件 , 及電路控制邏輯 , 慢慢的開始入門學習 !!

然後最好可以從傳統的配線開始做起 , 等你可以熟悉基本的電控 , 再進入 plc 世界學習 , 這樣對你應該

比較容易上手 ,  以上純粹個人的建議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天空大大的建議,說真的你說的一點也沒有錯,因為我對配線也不是很懂,我上plc的基礎課
老師也是說最好有傳統的配線會比較月概念,可惜我的機器不在身邊,一直沒辨法拍照,想請問大大
如果我拍一個傳統電路的控製線,那大大您看的懂他怎麼接嗎?我大概只有看到電源進來,然後一個過載,
接下來,就不懂了,不過我知道設計的原理,那大大你可以教我怎麼分析嗎

楼主:
回复 楼主:

   對了大大有沒專門在教傳統配線的基礎的網站?,因為我找很久,沒什麼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把照片 po 上來 , 這裡應該會有很多人幫你的 , 當然了 !! 簡單的電路是不難分析 , 但複雜一點的

在線上可能就不好分析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實驗板

實驗板

本圖自動控制用學習實驗板,網路上有賣,一片數佰元,方便輸出、入接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要如何上傳圖片
我拍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參考以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94-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了,我找到了
可是壓縮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終於搞定了~這個控製原理是只有啟動停止,然後變頻器設定轉速,RST進去後請問各部位要如何跑
先跑到過戴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沒辦法清楚辨識 !!

不過沒關係 , 你注意看一下那個都有線號 , 你自己看上面的線號 , 把電控圖畫出來 , 不用急慢慢的來 !!

元件本身也都有標號碼 , 那先把線路上的號碼 , 連接到哪個元件的號碼寫出來 , 然後就可以畫出一張電

控圖 , 如此就可以做分析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天空大大,這是不是電阻???下午我買了一本低壓工配線實習,聽從天空大大的建議,產生很多的問號?
例如F是什麼一個長方型中間一個斜線,再來是一個圓寫M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不是電阻 , 是帶燈保險絲 , 當保險絲熔斷時就會發亮 !!!

一般 是標示為 F  (FUSE)  , 通常使用 220v R T 兩相 , 都會附加保險絲 !!

M 電磁接觸器 -- magnetic contactor 簡稱 MC 或是 M  !!

所以我才說要先認識元件 , 及暸解個元件的基本用法 , 再來學邏輯控制 , 這樣子才好學電控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終於畫好了,不過只有把位置標出來,電路怎麼跑還不會,紅色的表示是紅色的線,應該是內部控制的線路,黑色為黑色線
在繼電器部份,我發現到,1的部份有兩條紅色線接在一起,在下面T1的部份,我有標示x2也是指兩條線接一個接頭,請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解譯一下為什麼要這樣接

网友:
你注意看每個元件上還有號碼 , 及對應的符號 , 如 a 接點 b 接點 c (com) 共用點 , 將標有同樣的號碼連起

來 , 再根據元件上的符號 , 就可以畫出完整的電路圖 !!!

一般的電路圖會分為 主線路 及 控制電路 , 如你現在看的 紅色為控制電路 , 黑色為主電路 , 你可以自己試著把

電路圖畫出來看看 !!

我發現到,1的部份有兩條紅色線接在一起,在下面T1的部份,我有標示x2也是指兩條線接一個接頭,請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解譯一下為什麼要這樣接

這表示串接視為同一條電路的延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研究了兩天我終於懂了~不過請問電腦要 畫電路圖要用什麼軟體,我研究了書本兩天,才搞懂電路圖的表示意思,我用口述的先說好了請大大告訴我那裡有錯,先從RST然後接NFB接著輸出的RST再接過去變頻器,變頻器的U2V2W2再拉到TB然後NFB的另一個輸出R要接F(這時要拉紅線跑控製線)路接著接MC再接a接點,請問這樣對嗎?對了大大我有一個地方不是很懂,就是為什麼要接兩個F

网友:
我們以前在畫電路圖 , 沒有用電腦畫 , 就一支铅筆及橡皮擦 ,  後來電腦我用 如樓上大大 用的 plc 階梯圖

是啊 !! 你的線路不是很複雜 , 將同線號連接 , 在看其接點為何 , 就可畫出電路圖來 !!

為什麼要接兩個F

這個如果你有實際配線你就會知道 , (被電到嘰嘰叫) 因為 R T 兩相是 220v , 如果你用一相裝保險絲 ,

萬一發生過載短路時 , 保險絲熔斷沒錯 , 但是你的另一相 還是通著電 , 如果你不知道以為

只是保險絲燒毀而已 , 要更換維修時 , 動手接觸 , 電會由另一相經過元件倒回來 , 你就會觸電危險 !!

另外萬一線路任一相意外接地 , 那麼你的保險絲只會熔斷一相 , 而另一相還是持續供電 , 會造成電線因短路而

燒毀 !!

网友:
照理說這一類的盤,應該有廠商已經做好的單線圖才對(不然這個盤怎麼拼出來的^^),可以找出來就不用自己畫了~

网友(2011-03-26):
樓主的基礎 - - - - 實在是不足 (說實話, 不要太在意)
連保險絲都不懂, 就想學PLC 圖控, 不可能的
上面有位大大說的不錯, 一步一步慢慢來
如果有高工夜間部相關科系, 樓主去註冊上課可能還學得快一些
自己學真的很慢, 很容易碰到瓶頸

网友:
樓主!我覺得!!!
碰到a接點,之後x1馬達反轉,碰到b接點x1馬達正轉
這段話有墊誤導我了@@
因該是碰到a點   碰到b點   不要把接放在裡面!!
我會以為是no  nc的

----------------
電機 跟 電子的符號其實有差的
雖然有些雷同!!但是這還是要問清楚會比較好

因該有聽過校長在黑板上劃一個  圓   的故事吧!!
不同的老師!!會有不同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各位大大,我消失了一陣子,現在回來了,我去上基本的自動控制,我終於有概念了~
不過目前還在上課中,今天有一個問題,想問大大,我今天接的是感觸開關,可是接到後來,
通電後是裋路,我想請問如何用電表查電路,意思是什麼時候要用歐姆,什麼時候要用DC 或AC
,上完課後,我終於了解了~也知道意思了~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网友:
回复 楼主:

給你大方向沒電可以用歐姆檔
有電用AC\DC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明白你說的感觸開關 , 因為種類實在太多了 !!  一般的感測開關 是否為 三線 or 四線 的那一種呢 ???  你自己要先看使用說明書 , 上面會有詳細記載接線方法 ,  及規格 應用 範圍 等 !!

什麼時候該使用 歐姆檔  什麼時候該用 dc 或 ac  !!

簡單來說 :
使用 歐姆檔 當你卻知元件的阻抗時 , 跟據這個原則 , 你可以用來測試 接點的導通 或 判斷線路的走向 , 以上為你的測試物件在未帶電時 !!

至於 dc 或 ac  , 原則上如果你無法確定 , 可先使用 AC 檔最大檔位去測量 , 在依據測量結果
改變測量檔位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做了一個蠢事,我用電表在NFB的RST輸入端,要測結果爆的一聲,燒了,
我想請問為什麼,電源沒關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電錶檔位錯誤 !! 通常是打到 [歐姆檔] 去量測帶有高電位的 AC 或 DC 電壓 !!

請你在使用電錶或任何儀器前 , 詳閱使用說明書 , 裡面一定會有詳細告知 !!

网友:
回复 楼主:

測量電路的時候要注意電錶的檔位!!!
不然又要跑去弄一顆保眼斯= ="

手畫的電路圖根PLC得階梯圖會有些不同!!
雖然我PLC很爛  趨近於0
不過我只知道這兩個是有差別的!!

楼主(2011-07-03):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我買了一台二手的plc,FX1N-24mr回來學習,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的程式是 LDx0 out Y0,測式,用一個平頭式按鈕,輸出是一顆AC220v的GL
plc程式寫進去了可是out y0不會亮,接點有疑問就是,Y0和com0,還有24v該如何接?
我的輸入電源為110v接在L M,那我OUT要如何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自行參考這個接法 !!

三菱PLC FX2-32MR 輸出入接線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606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教導,雖然還不是很懂,輸出部份為DC24v我的y0應該是接繼電器的A接點,
那Com0呢?????

网友:
建議你去找機電廠商應徵工作...
尤其是做中央監控的廠商.....
先去當學徒,做個幾場你就會了....
如果可能的話,去找弱電系統的接線圖和施工圖,只要看的懂,很快就會了...

因為你不是本科系出身的,沒啥底子,有時候用說的你不見得會懂,
實務上去做是最快理解的.....說真的,被電過幾次就會懂了.....
只要送電時盤沒有炸掉就好....

現在很多線路也不需要自己花腦筋或是時間去想配線接線了...
因為盤廠都會做好送來,只需要接線然後送電就這樣而已...
我在監工多半也只是對著圖去點數量和確認線路....避免真的送電時出錯整個盤炸掉....
畢竟工程實做上大家都在壓時間趕工期...
沒有人有時間在慢慢研究線路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car大大的建議,有機會的我會去試試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的照片我看不清楚 !!
2. 我實在不知你要問的是什麼 ??? (跟繼電器 A 接點有何關係 ???)
3. 你能不能說詳細一點 !! 附照片並詳細說明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的接法圖,我搞清楚了,
因為我把傳統的電路控制方法,用到plc,後來搞定了,
把24v+接到Relay+,y0接到-極,com0接到com1,
就樣就可以了,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GL(AC220V)的接法,要一條220v的接到C,那A接點接另一端的GL,這樣對嗎?我可以接plc的電源(110V)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說的不清楚我只能用猜的 !!  你是想用 PLC 控制一 Relay 然後使用 Relay A 接點控制一個

GL (燈泡負載) 對吧 !!

其實你的負載如果不是很大 , 可直接由 PLC 的 OUT 直接輸出 , 不用經過 Relay 的 !!!

你的負載 (GL) 既然為 AC 220V 那你又為何要供應 AC 110v 給它用呢 ??

P.S  (PLC 的 OUT 直接輸出) , 但要配合你的配線方式 !! 請詳閱 PLC 的使用手冊說明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的教導,今天我用220v來輸出,成功了,不過我還是用Relay輸出,因為我的FX1N-24MR是電晶體輸出,所以我還是另外接了一顆Relay,接著我拆了一個不要控制箱,做一些簡單的控制,再貼上來和大家分享,謝謝各位的教導,我有了一些初步的概念了,我愛這個論壇。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想請教樓主,要如何程式這plc?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查過資料 FX1N-24MR 輸出是Relay 的 !!

只有 FX1N-24MT 的才是電晶體的 !!

你要不要確認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不起,我搞錯了,是MT沒有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說真的,要有常開常閉和線圈的概念,程式會輸入,可是不一定懂實際接法,而且plc有很多種,
要選那一種,也要看需求,我剛入門,光搞清楚傳統的電路,就上了十四堂課,還是要實作,這裡有很多的高手,你可以把問題po文,會有很多高手引導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