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 T07AW小烏龜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2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哈哈哈~~~中華電信怎麼會這樣!!!

网友:
既然殼都拆了...
就順便將散熱片貼上去吧.....
兩顆Broadcom的晶片可是很熱情的咧~~~
我以前常遇到小烏龜熱當的說~~~

网友:
小弟前些日子也換過,中華電信的人收回之前也拆開看過,一樣是爆電容,同時...變壓器也升天了(我沒跟客服講)。中華電信的人來換了新機子,送電當然沒反應,他認為機子是好的,所以就拿了一顆變壓器出來,剛好這顆也是壞的,再拿第二顆變壓器終於ok了,可是原本有天線的被換成沒天線版本了(個人無開通服務)。再說,這些東西都算是中華電信財產,所以壞了根本不想修,直接更換就好@@

网友:
下次再換一台
把好的電容換下
堪用的電容給他

网友:
恭喜Shunxing 大完修,原來小烏龜也會暴電容,我家的也要檢查一下囉!

网友:
中華電信的人都麻把退租回收的機器,收回後就放著,
也沒有在測試,所以在他們的車上都會放個幾台來備用,
反正只要到客戶那邊,連得上線,測試OK,這樣就好了!
又不是每個客戶都跟站內的大大們一樣,懂得離清問題在那裡,
所以就會想現在這樣子囉!

网友:
連中華電信的東西都敢猜拆~利害!
機上沒貼防拆保護貼紙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雷大修板子的電容是這樣來的呀。還有專人送到家。。。。。不錯喔。

网友:
我跟順大一樣    中華也是換一台  故障的給我用
連線都有問題   一直閃紅燈    只好換回原本的   然後脫光它

T07AW 的晶片   很燙              很適合加裝散熱片或風扇

网友:
這台網路上很多改裝散熱的實例...

网友:
多看一遍終於看到順興大自製的鱷魚夾電容量測線,偷偷學起來

楼主:
多看一遍終於看到順興大自製的鱷魚夾電容量測線,偷偷學起來
引用 网友B:

    ....都特地拍的看不清楚了~~居然還被你發現了....

网友:
拔表筆很麻煩嗎?

用前面是鱷魚夾的插上去就好啦 .....

楼主:
拔表筆很麻煩嗎?

用前面是鱷魚夾的插上去就好啦 .....
引用 网友C:

    久了~就接觸不良...才特地拿隨手可得的垃圾~~來改裝~而且~~它也不佔空間

网友:
之前也有經驗小烏龜的開關壞掉~請中華電信更換一台~結果就如各位大大所說的一樣還是壞的~
最後還是自己動工將開關修好的~

网友:
現在中華ADSL部份都沒再採購數據機了,光纖才有,開始主打光纖上網
換都是用舊的來換,所以有機會換到"人家用過的"
這種我都不會自行處理,反正就一直換,換到OK為止

网友:
現在T07AW也是脫光光掛在牆上,使用自然空冷散熱法n_118|

网友:
其實不只是這台,那時期幾乎採用BROADCOM晶片的小烏龜,
或多或少都會出現熱當現象.....
我以前是用TECOM AR4031B
改法類似下圖(網路上抓來的)

我是使用5V的風扇,而非如上圖使用12V的風扇,那電源呢?
紅圈處圈起來的地方原為Console port,有5V電源輸出,
風扇接頭改成CD-ROM附的音源線插上就成了....
還給中華時,直接將風扇拆掉,殼鎖回去就可以了....
中華不會管你有沒有自行拆過,只要東西還他外觀看起來完整就可以了....

网友:
多看一遍終於看到順興大自製的鱷魚夾電容量測線,偷偷學起來
引用 网友B:

conbawa大沒講我倒是沒注意到.
又跟S大偷學到1招了~

中華的品質有待加強!!

网友:
中華電信將A家換下來的給B.B家換下來的給C.C家換下來的給又給A.中華電信拆回去插電測會通可以上網.就進庫房.下次領料用....

网友:
我蠻晚才看到這篇,原來不只狼大有換過這台的電容
這潭的電源輸入端原先設計是輸出20v在並聯6科35v330uf和一顆35v560uf濾波
而經由7812將20v降壓成12v再經由7805將12v降壓成5v並聯兩顆16v470uf
供給電源給BROADCOM bcm6348,由於bcm 63xx系列的晶片都很燙,所以要注意散熱...
所以其實可以用25v330uf的電容代用35v,35v比較不好買而且高度較高。
而16v470uf因為就在7805旁,而使用16v470uf固態電容代用可以撐比較久~
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換掉這台機器
替代方案
SMC 7904WBRA2

网友:
奇怪了 我家的電容只有10顆呢
少了7812後面哪顆560uf35v

不知道能不能多加上去濾波

网友:
有留焊位可以考慮,不過用起來沒問題就不一定需要

网友:
中華的龜 品質都很差
我也要把我的 VDSL2  P-870HA  打開來看看有沒爆電容 !

网友:
回復  rex560810

    原來,雷大修板子的電容是這樣來的呀。還有專人送到家。。。。。不錯喔。 ...
引用 网友D:

    這麼說來... 雷大的 ATU-R 一天內就要換個好幾十台才夠用...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