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CHIMEI N-5327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電源故障)
火..

楼主(2010-12-30):
這是朋友從回收場搬回來的,奇美的液晶電視,型號是 N-5327。

  初步檢測,待機正常(紅燈),按下電源開關亮綠燈,螢幕則是無聲無影。

  拆開後測量供電情況,除了 +5VSB 待機電壓正常之外,其餘電壓 +5V、+12V、+24V 都沒有,反覆測了幾遍後,確定為電源供電不正常,保護機制開啟並停止輸出電壓。
  反覆測試時並發現,保護之前的瞬間 +12V、+24V 的供電是有輸出的,而 +5V 則是完全沒有輸出,因此判斷最有可能的故障,應該是 +5V 的輸出電路。

  此電源是台達生產的,型號是 DPS-179BB,拆開後發現已經被修理過了,所有的焊點都被補焊過了,變得渾圓飽滿(維修過程中已經幫它們減肥了),一棵 SMD 的稽納二極體也被更換過,最令人感到頭痛的是整塊電路板上,印上了一層白色的印刷層,沒有零件編號,也難以看出電路的佈線,增加了維修的困擾,曾試圖以藥劑想擦掉那層白色的印刷層,最後...還是徒勞無功。

  之前判斷最有可能的故障,應該是 +5V 的輸出電路,而會造成保護且無輸出,極可能是短路了,或者真的就是沒有輸出。
  如果是短路的情況,一般來說只要測量 +5V 輸出端的對地電阻就可以確認了,但是必須避開負載電阻,靠著手電筒(打背光)和電表,慢慢的找出 +5V 的輸出電路,這裡因為不想拆 SMD 的負載電阻,所以選擇了吸空線圈的引腳來避開負載電阻,經測量後確認了不是短路所造成的保護動作。

  既然不是短路,那應該就是沒有輸出了,查著線路確認了 +5V 來至兩顆 TO-252 封裝的 MOSFET,焊上引腳,方便監測 G 腳的觸發電壓,啟動電源開關後,G 腳沒有出現觸發電壓,由此可見問題在於更上一層的控制電路。
  再次查著線路得知控制 MOSFET 的是一棵 3037CS(正確名稱是IRU3037CS) PWM IC,下載了 DataSheet 查看接腳圖,測量後發現此 IC 的 Vcc 供電不正常,沿著供電電路查看,發現限流電阻,阻抗變大了,所以導致此 IC 沒有足夠的供電可以工作。

  更換後,+5V 的電壓已經有輸出了,電源不再保護動作,其他 +12V、+24V 輸出也都跟著正常了。

  終於完修了。
  看著這麼大顆又漂亮的草莓,雖然吃不到,但是...心中仍倍感欣慰。

网友:
恭喜完修...
我又學到新的了..謝謝

网友:
那些白色的塗層,就跟一般板子上,印刷的白色字,應該會是同一種咚咚,洗都洗不掉(特殊的東西或許洗得掉吧!)
chi大功力真強,這樣跳機的,三兩下就搞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讓我們開了眼界,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維修經驗很重要。

网友:
很實用且敘述詳細的維修實例,很棒!!

网友:
好強的維修思路......太強了~~~~

网友:
恭喜完修...真厲害...

网友:
敘述好清楚,功力真好。

网友:
chi大,可以開店接副業囉

网友:
精彩!!!!!我最喜歡看這種文了。。。。
(寫這種東西chi大可辛苦了n_116|)

网友:
看你在修~~所刊的文~~圖
只能說~~藝術
因該下了不少功夫~~補焊也補了不少

网友:
恭喜 C大完修   很棒的維修實例

网友:
請教Chi大~
從上電到PWM跳保護.
有多久時間可以抓PIN上最大電壓?

UT60H這個電表是有偵測最大電壓功能嗎~

网友:
恭喜完修!也佩服大大的功力!
感謝分享^^

网友:
真的太強了,這樣也能讓大大找到真正的問題點!
讓小弟太佩服了!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分享經驗

网友:
好厲害的維修功力,很精彩的實例,c大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兩下就搞定」,用寫的當然很快
知道是保護後,我也是查了些資料,思考了一段時間的

回复 网友B:
j大愛說笑了...
我能開店的話,那這個論壇上大概每個人都可以有一間店了

回复 网友C:
「辛苦」...我是不覺得啦...
我修的東西也不多,所以文也只是偶而寫一寫
比起論壇上幾位量產型的大大,可輕鬆多了

回复 网友D:
阿彰大...
你的功力也都是自學來的,所以論及所下的功夫,是比不上你的

我呢...不想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所以我本分點,只敢修修朋友的東西

回复 网友E:
應該不到一秒,只能說是「瞬間」

圖2(縮小了,所以不清楚),圖11,圖12,圖13,電壓值前面有個 MAX 符號,就是最大值

网友:
只有配服其他沒有!

网友:
超棒的維修實例.謝謝分享

网友:
這文真是太棒了~~
chi大出品果然不同凡響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維修經驗很重要

网友:
太強了,這種維修功力我真佩服

网友:
真強, 能找到故障的零件"限流電阻"

网友:
所以是壞的是那一個小小的上面有標100的零件囉?

网友:
真厲害,這樣就修好了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