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91A 開機無畫面,PI電源會漂移

楼主(2010-12-30):
打開機壳後,發現PI板多處電容爆漿,全部更換,再檢查其他元件有無損壞;
單獨PI板上電測試,結果發現5V電壓會從5.5V~5.8V,12V會從7V~13V來回漂移
請問大大們,該從何處著手,謝謝
電容跟PWM IC都換過了,接上負載測試,開機亮綠燈畫面停留3~5秒
然後跟著綠燈閃畫面閃,閃了約15秒燈號全無,無畫面,此時按鍵無效
量測PI板,5V只剩1.6V~2.4,12V只6.8V~12.5v跳動

网友:
沒有爆的電容有換嗎?建議也先換掉再量看看!

网友:
從電路板的照片來看,整塊電路板呈現變色的狀態,溫度很高喔!很多電子元件因為高溫而失效了,你可能要一件一件拆下來量囉!更詳細的部份要請狼大出來解說!狼大出來上課囉!

网友:
檢查回授電路以及一次側給PWM IC VCC供電的濾波電容

楼主:
pwm ic vcc的電容也更換過了,還是一樣,只剩回受電路未查

网友:
檢查PI板上零件是否有短路!該換的換完!!全機版補焊!

网友(2011-05-26):
請問 可以幫忙查一下 P/I   ,  R817  R818 R819  這三顆電阻的阻值是多少嗎??

网友:
有可能是橋整的濾波電容故障,我遇過一次! 先檢查一下他的容值,電員變壓器也看一下有沒短路或其他故障。

网友(2011-06-25):
回复 网友A:

最近遇到雜牌19寬螢幕的電源也有類似的問題,紅框處應該是穩壓二極體,量測如果雙向短路,就
是問題的原因了,有點久了希望有幫助,這穩壓方式可以放在前端跟後端,都是跨接5V跟12v平衡
電壓,我的案例是前後端都有接點,但是實際只有後端有,後端規格是p6ke10a,前端空焊,我是直接拔掉,缺點是12V電壓會升高些,要注意,這種穩壓方式會造成溫度升高,換過以後過機器保固期就可能再次燒毀,除非不裝導致12V電壓過高導致高壓保護,否則可以不裝,如果12V低於20V可以考慮用公版高壓代替,以上建議,請注意我的穩壓二極體在後端,前端的零件規格可能會不盡相同
,給大家參考
貼完才發現框框上面那科也很像,請都測量一下,確定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