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電熱水瓶不出水的維修(聲寶 KP-PG45W)

楼主(2010-12-30):
前一陣子,我家的熱水瓶突然就不能出水了,於是我就開始找原因~~

一開始以為是水垢塞住了,因為連手壓都沒辦法出水,
買了除垢包後,還是沒有用~~ 想說死馬當活馬醫,拆了它~~ 不然家人就要丟回收了~~

看了一下,應該是要從底部拆開,所以水要先倒掉~~

還是第一次看到熱水瓶裏面的構造,一時間還真不知道該怎麼修~~
研究了好久,找了相關資料,大概有個底了~~
出不了水,跟出水的直流馬達有關,就是這顆~~

這是一顆8到12伏的直流馬達~~

直接送12伏特,會轉,表示沒問題,水管也沒塞到~~
那就應該是電路板的問題了~~ 再繼續拆

藍色大大的那顆,是繼電器,是用來再加熱的控制~~

電路板的背面

走線有點亂,加上又是第一次修,於是全拆含外殼,才有辦法了解全部的電路原理~~

這張連溫控器都拍到~~ 下面的是加熱溫控開關,上面的是防乾燒溫控開關~~

控制面板的電路板,右上角的是出水,旁邊的是再加熱~
綠燈是保溫指示燈,紅燈是加熱指示燈~~

控製面板的背面圖~~

發現第二個出水鍵~~ 真是聰明的設計~~

這張拍到的是加熱絲跟保溫絲的地方~~

於是開始研究電路,畫了電路圖~~

基本上,加熱絲是 700W,保溫絲是 35W,
另外有加熱溫控開關跟防乾燒溫控開關,
出水的直流電壓,乃是利用保溫絲的電阻值(346歐姆)去做降壓,
再經二極體整流後,送到直流馬達,經測量電阻乃是37歐姆,所以約是12V沒錯~~

所以不出水,就跟保溫絲有關,因為量了元件值都正常,來測量一下熱絲的電阻質,
這是加熱絲的阻值,約18歐姆,符合預期~

保溫絲的阻值量出來是無限大,表示斷路~~

天啊~~ 為何跟吹風機一樣,總是斷我最討厭的熱絲呢~~

再拆

我拆

拿下隔熱紙(我想應該是雲母片之類的吧)

右邊藍線是共同端~~ 注意,有粗跟細熱絲

左邊白色是粗熱絲(加熱),紅色是細熱絲(保溫)

經過反覆檢查,總算找到斷點~~

最後雖然找到問題點,不過雲母片似乎很脆弱,已經斷開了三到五個地方,
加上細熱絲實在很不好接,雲母片破的破,要是不小心跟鐵片短路到,那就危險了~~
算了~~ 當殺肉機吧~~ 或者等有備料時,再來完成~~~
大陸貨的品質,還真的是@#(*&$!$

雖然最後沒成功修復,但是對於熱水器的原理也了解了不少,
對於以後再修熱水器,我想應該也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网友:
.....還能加熱的話....應該是馬達壞了....
之前我家就有一台..壞馬達~~~無法出水...
會斷電熱線..應該是被你拆斷的吧....
很少遇到電熱線會燒斷.....
除非~~沒水空燒..外加電壓瞬間提升燒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我還沒拆電熱絲線前,就已經量了阻值了~~
就是發現阻值無限大,才拆下來的~~
我也不想拆這個呀~~~ 因為我有預感很容易斷~~
不過仔細看雲母片的部份,斷線的地方顏色已經變掉~~
我想應該是劣質熱絲惹的禍吧~~

网友:
不錯的維修分享..

THKS..

在淨水設備中, 也有很多三溫或兩溫的開飲機, 一般來說, 那個加熱環不太容易壞.. 大多是溫度保險絲及溫控開關的原因..我還曾經修過使用太久, 加熱環黏死在上面的.. XD..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不錯的維修例子,雖然沒能修復,不過能讓我們了解熱水瓶的構造,也算好事一樁!

网友:
家中熱水瓶之前也是不出水,結果是面板跟出水口兩個出水鍵都壞了,換掉就正常

网友:
ilsobeit大這台是不是Gibson GSN-4880
我有一台也是一模一樣的情形.可以加溫但是不出水
照您的方法測試也是保溫絲斷了.而且電容都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還真慘~~~ 哈
我在想這個設計應該是公版之類的吧~~
因為用保溫絲來降壓,節省了變壓器的成本,
而且整流部份是用最簡單的單顆二極体~~
可能這一款的保溫絲(細的)太爛了~~
前一陣子修一台大陸的吹風機也是斷熱絲~~

网友:
小弟之前家裡的大同TLK50Y熱水瓶也按不出水來,原以為是馬達壞了,拆開來(先將熱水倒掉,冷卻一段時間後)
把馬達直接接9V電池....會轉耶~~那麼...是那裡有問題了!?
繼續再拆馬達前面的泵浦....(抱歉..借一下ilsobeit大大的圖)
拆開來裡面卡了很厚的水垢..零件也有些磨損了,清一清裝回去又可以再繼續使用了...
不過...那個泵浦的零件到現在還不知要去那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不出水,應該有聽到馬達的轉動聲吧??

网友:
小小熱水瓶也有很多學問在!
重電路圖手稿看出大大追求學問的態度......真是佩服!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聽...聽不太出來,可能有,但很小聲,按不出水的原因在拆下泵浦後
才發現是水垢太厚,致使馬達帶不動泵浦...管子並無異物阻塞.

网友:
小弟之前家裡的大同TLK50Y熱水瓶也按不出水來,原以為是馬達壞了,拆開來(先將熱水倒掉,冷卻一段時間後)
把馬 ...
引用 网友C:

那零件要送回原廠才有換新...
我之前也是買不到...直接送回原廠處理
畢竟~~原廠不賣...

网友:
注意!
馬達直接外加電源會轉,不代表馬達沒有壞,此熱水瓶的馬達很多都是壞在昇壓不良(抽不到水)

网友:
你這個是上面手壓的墊片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家的熱水瓶也是突然不能出水,但保温正常,保温灯着緑灯,是中國制 Media (美的) 牌子
起初懷疑是面板出水口兩個出水鍵都壞了,沒有將 12V變壓器的電加到水泵,
我的熱水瓶是有12V變壓器的,用三用電表測得水泵有8V供電時不出水, 但聽到馬達有很輕微的轉動聲,10V供電時才有水出., ,聽到水泵的馬達轉動聲很大
懷疑是出水口兩個出水鍵都壞了,將其換新品後,情況一樣,12V變壓器有12 V  AC 輸出
而且整流部份二極体等零件正常,熱水瓶也按不出水來,故以為是水泵馬達壞了,有卡死現象,沒有拆開馬達的泵浦看裡面有無卡了很厚的水垢..零件有沒有磨損了
.管子有無異物阻塞…等,
就折肉,因知道水泵不易配

网友(2011-01-30):
馬達的泵浦 y拍 有在賣!!
不過...貴,
要200元以上

网友(2011-04-10):
這篇文章圖文並茂,解說亦十分詳盡,簡直是示範教材.
小弟先前才丟了一台,不然也許也能救得回來,想起來還真是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