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品牌Power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30):
這顆也是客戶汰換的
故障狀況為有VSB,無法啟動
所以主要還是朝低壓方面查修

來看外觀,不知品牌的Power,跟機殼附贈那種隨機Power等級一樣
但請注意...只有Peak 133W,拿來做合板的平台還可以,有獨立顯示卡就會有點不夠力

外殼打開..無爆電容現象,所有電容都拆下量過
都在正常範圍...

經過查修,發現低壓區有顆快速二極體開路

順向逆向都Open(開路)了

因為我沒有這種快速二極體,拆報廢Power上的蕭特基二極體代用
功能跟快速二極體一樣
先來看這顆FR302快速二極體資料
Vrrm=100V Vr(rms)=70V Io=3A Ifsm=150A Trr=150ns

要代換的MBR20100CT Shottky Diode
Vrrm=100V Vr(rms)=70V Io=20A Ifsm=150A

只需看這幾個部份就好,其他不必管沒關係
確定可代用,那就用它代用

先將背面塗上散熱膏...這個運作溫度不低

塗好將它鎖在散熱片上

回焊回去,用片故障主機板測,有VSB 5V

直接Power on ,PG 5V也有出來了,其他電壓量過也在正常範圍內

接上實體電腦(負載)後,可以Power on,電壓也在正常範圍

故障零件照

完修,這個說軟也不軟,因為所有電容都沒有問題
很多部份都測試過了,查來查去才查到這個二極體掛
所以經驗也是很重要的
感謝收看

网友:
印象中LEO好像是國眾電腦
圖一右邊有iCute西華的貼紙
不過管它是什麼牌
能修好最厲害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多了一顆POWER可以用

网友:
恭喜完修

================================
使咱認識到2顆FR302快速二極體
Vrrm=100V Vr(rms)=70V Io=【3A】   Ifsm=150A Trr=150ns
與MBR20100CT的規格  與替換^-^
ps:它是使用在 VSB的5V電壓上面!!

ps:  FR302 我還常看到的說^-^
更正是看到 比較小顆的【FR104  _SIYU】與【FR107_SIYU】在某臺DVD播放機裏面^-^

网友:
這顆....頂多只能拿來試機.....
用來長時間使用...小心~~連主機板一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