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S 310 三用電表 電流檔維修

楼主(2010-12-30):
今天早上搞了個烏龍、在版上提供了錯誤的待機電流,還好馬上被抓包、否則就糗大了!

這就是害我出糗的兇手  ..........即將邁入20高齡的  TES 310

雖然用了快20年、可是除了10幾年前10A檔銅箔被燒掉一小段(把線補上就ok了)外,從未壞過

看得出來是20年前的工藝水準

可是檔位開關狀況還很好

先目視檢查一下、發現1歐母檔電阻R1快掛了(目前x1檔使用上還正常)可是看不出阻值

到泰仕官網找了一下看看有沒有資料,沒想到竟然連商品介紹裡都找不到指針表、難道現在只賣數字表嗎?

倒是在對岸還看到一模一樣的表在賣、只是裡面製程應該有改進了吧!

這個部份就先不管它了、到時候如果找不到資料就只好使出絕招了。

這次故障情形是250ma檔測得電流比實際電流大了快3倍、但是25ma檔是正常的

因此應該是250ma檔的分流電阻有問題吧

由檔位找到250ma檔以及25ma檔的分流電阻、分別為0.96歐及10歐

目視正常、阻值量測亦正常,那問題應該是檔位開關接觸不良造成阻抗變大吧!

果然、把它清一清就ok了!

同場加映:

現在市面上有些工具越來越便宜,但是使用時還是要注意一下品質

前陣子電表探棒斷了、臨時隨便買了一組,結果卻發現阻抗大的離譜

這是另一組用了好幾年的探棒

有時後用了那種劣質品而沒有發現的話、會多走許多冤枉路。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覺得測試線有問體就交換測試一下,不行就換新的,反正測試線又沒多少錢!

网友:
吃飯的傢伙,還是要定期保養!!

网友:
老電表還真耐用....這隻那時候買不知道要多少銀子?
之前有貪便宜買過一組探棒,真的是超級離譜的劣質品,阻抗大得出奇,而且還會類似有斷線一樣,數值亂跳,量到真的快吐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實說那麼久的事我實在記不得了,只記得圖中量電流那兩個表是80年同時在光華商場買的

倒是我昨天修電表要找電阻規格時、有晃到北京泰仕

看到它們還有在賣一模一樣的電表,就按了線上客服問看要多少錢、結果是290(人民幣)

講到這還鬧了個笑話,線上客服按了後馬上叮咚跳出一個QQ的視窗、客服問有什麼需要服務嗎

讓我這LKK嚇了一跳,我打字慢、它又再那一直叮咚一直問,搞的手忙腳亂

反觀台灣的官網......唉!別提了

网友:
指針電表結構簡單,也比較耐用
個人除了要量如電壓才會用數位電表,因為比較準
其他量晶體二極體...等,我覺得還是指針電表好用
也恭喜大大完修...畢竟要用的工具還是要好好保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