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暖器沒辦法關掉[已解決]

楼主(2010-12-30):
他有4個按鍵(定時)(旋轉)(開/切換強弱)(關)
打開時 電源燈有亮 正常
按關時 電源燈不亮不正常
按關掉時 電源燈 會關掉 可是熱管燈 卻沒有關掉
試過按鍵都沒有問題 想請問大大 我該從哪邊去查

以下是外觀
拆開裡面 照片
在這順便 祝大家新年快樂~^^

网友:
個人想法,既然OFF不作用,可以查一下綠框裡的IC腳位的定義;另外紅框裡的電晶體也可以查一下。

网友:
你檢查一下relay有沒有壞.
這種高電流電路,用上小顆relay看起來怕怕的....

网友:
先拿螺絲起子敲一敲小顆relay試試可不可以正常關機 如可以 換掉relay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查一下綠框裡的IC腳位的定義
請問大大 如何查起??

另外紅框裡的電晶體也可以查一下
查過  電晶體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國大 請問relay 是在哪邊 可以指點一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大大 relay 在哪裡 小弟不才請指點
10分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兩顆紅圈圈起來黑色的即是

网友:
可能是relay黏住或是控制relay的晶體失效導致relay常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挖...真的好了耶  感謝

网友:
回復  小國

    挖...真的好了耶  感謝
引用 网友D:

真的好了???
勸你最好將那2顆換新.......要不然~~~後果自負....

网友:
順興說的沒錯,因為那兩顆繼電器都是大電流(至少都超過8A)
如果故障未換而持續使用是會發生危險的
為求安全起見,兩顆都要換掉,最好找耐電流規格大些的.

网友:
除了敲敲看,亦可聽聽接點的聲音,或觸摸外殼感覺ㄧ下relay是否有作動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恩我知道

网友(2011-02-08):
relay敲一敲因該就可以了~通常只是沾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