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古董CRT電視維修記
火..

楼主(2010-12-30):
這是一台我工地朋友要我幫忙修理的古董CRT電視.
SHARP的14吋,其亮度對比色濃度色相等調整竟然還是用VR調整,現在都是用MCU MENU了.
其設計也相當怪異,面板部分只有一顆電源開關,連選台音量等都沒有.
要怎麼控制?答案是原廠遙控器.沒遙控器這台電視形同廢物.
後背版天線連接處,竟然還有超古早時代扁平電纜的接頭,這台還無AV端子.
這有多古董?有圖有證據.
1990年6月出廠,迄今已經20年又6個月了.
曾經問他為啥還要修?他說他拿一台選台器(大通VC-181)接上來看第四台還相當清楚就留著了.他可真是"妨礙資訊家電業界發展"的最佳典範呀.
接下來就是修理了.
這台的故障狀況據朋友所說是缺色,"拍一拍就好";典型的CRT機板處空焊.
可是拿到手之後插上電,竟然就給我先是不開機.
這是後蓋拆下之後.
結構很簡單,只有一片主基板和CRT基板而已.
接下來就是檢查電源部分了.
這台是由RELAY控制電源開關.如果不開機(保險絲未燒)的狀況之下先確定RELAY是否有動作.
RELAY有動作那就是高電壓端(主電源,水平震盪偏向等)的問題,如果RELAY無動作那就是低電壓端(MCU,RELAY開關控制等)的問題.
這台是RELAY無動作.
以下照片是主基板電源部分.L701右側(箭頭走向)是高電壓端,L701下側則是低電壓端.
往低電壓端處延伸跑電路,發現到以下異常.
經D1710整流後之電壓應該還有約DC130V,實測竟然只剩下不到DC90V.
經D1710之後有顆C1705,照電路走向來說是濾波電容,八成是這顆出問題.
這是元件面,黑色那顆即為C1705.
將其拆下之後,看到問題了.
典型的電容爆漿.
此刻電容為10uF/160V,一用20年到現在才壽終正寢,真佩服古早時代電容製造廠的製造技術.
換上手中一顆新品22uF/250V
再把CRT基板處冷空焊的焊點補焊,恢復正常了
令人懷念的經典名劇:華視"台灣靈異事件",禮拜一到五早上0900-1030重播,蠻懷念當時謝祖武和趙英華的"尚志+玉芳"搭檔組合.
這是小弟第一次發實例文,尚請多多指教.
報告完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厲害厲害,竟然只查到一顆電容就解決了,實在太配服了!您也是(妨礙資訊家電發展)的一員!

网友:
小國大大好厲害!!延續電電視使用價值  讚^^

楼主:
ㄎㄎ,最近工地沒工,來趕一些之前答應人家的維修件來賺錢.
還有一台Mitsubishi的電視要洗基板,那工程可大了.........

网友:
古古古古古董啊~~~~~ 真懷念~~~~

不過啊, 我家也有一台14"的三洋CRT電視在服役中....

网友:
我有一台黑白的,以經35年又一個月了,還能看
是爸爸因為偶出生太高興而去敗回來的n_053|

楼主:
我有一台黑白的,以經35年又一個月了,還能看
是爸爸因為偶出生太高興而去敗回來的 ...
引用 网友B:

與這台比還差的遠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auvjMM2fzY
1961年的RCA彩色電視,至今50年,還比台視開播早一年........
PO片者展示竟然還是播放米國甘迺迪前總統就職演說的歷史片段@@
米國好多在玩這種超古董電視的0.0
(我拿台灣靈異事件來當試機片段還真是符合這台SHARP的年代阿 )

网友:
挖 ~利害 ~~~~又可以多看各 N年囉~

网友:
以前的東西真是超級耐用 !!

電容等電子元件都是非常耐用 !!

現在的產品能保固五年算不錯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開了眼界了n_002|
我個覺得以前的東西,做工都很細膩,品質又好又耐用

网友:
這種"木頭外殼"的CRT以前小時候在我阿公家有看過,那時應該我還沒上幼稚園...約20多年前的事了
外面還有類似像窗戶那種廉子
印象中是沒遙控器的,開關音量大小做在一起,轉到最左邊關機,選台用開關式,跟三用電表那種很像
聽我爸說是約中視開播那時就買了,還是跟他幾個兄弟一人出一點買的(以前彩色電視很貴,約要半年薪水才買的起)
那台我阿公看了30多年吧...後來換新的電視就沒看到了

楼主:
現在我有個打算......
搞一台CRT電視,存一些相對損壞率比較高且有停產斷料之虞的零件(FBT,電源IC等)
就這樣一直給他用用用用,看能用多久....嘻嘻

网友:
現在我有個打算......
搞一台CRT電視,存一些相對損壞率比較高且有停產斷料之虞的零件(FBT,電源IC等)
就這樣 ...
引用 网友A:

要是CRT映像管老化...你那些料...不就都白費了...

网友A:
要是CRT映像管老化...你那些料...不就都白費了...
引用 网友C:

    可能小國大連CRT也存備件啊, 呵呵~~ 壞了連CRT和偏轉線圈一起換~~

楼主:
其實CRT本身的壽命是可以很長的....
這台就是個例子,真要算平均不老化壽命也大約超過10年
如果老化也可以用一些回春法
以前有老師傅教過我一些,有機會再來發表.

网友:
其實CRT本身的壽命是可以很長的....
這台就是個例子,真要算平均不老化壽命也大約超過10年
如果老化也可以用 ...
引用 网友A:

高壓電擊.....不過~~那種方式用再全平面的CRT...會死的很難看....

那種CRT老化我遇過很多~~都直接請師傅~~直接給他電下去..
處理好之後~~到客戶那邊直接給各觀念...
那台電視下次要是壞了~~請換新...因為~~~已經沒救了...

网友:
真是古董電視壓!!

网友:
請問"小國"先進,我有sony 6吋手提電視,畫面有些偏斜是否有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您說偏斜是啥狀況?一般來說都可以修復,只是修復方式不同.
您可以把機器照片po上來,我再來看看是啥狀況.

网友:
維修思路很精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電視畫面如圖,應該是平行,現在這樣連字也是歪斜。
請問有救嗎?

网友:
阿國真厲害
感謝分享n_014|

楼主:
回复 网友D:
垂直內縮.
那是偏向補正部分出問題,那可以修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可否送去給您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收短消息.謝謝.

网友:
強+1

高手如雲啊

讚讚讚

网友:
能修護古董家電太厲害了

网友:
小國有夠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