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32吋 日立面版白霧

楼主(2010-12-30):
不是燈管跟偏光板的問題
我把面板拆開後確定那白霧是在玻璃面板上
這事玻璃面板上的偏光膜有問題嗎?
請大大看看~

网友:
受壓導致液晶體脫離原本位置,無法修復

楼主:
請問狼大
有其他廠牌面板可以替換的嗎?
機型:TL3210FM
面板型號:不知道看哪個拍下來貼給你看

网友:
看到這問題~~~我一直很懷疑~~
日立的面版..好像都有這通病...
背面的偏光版脫離影起的白霧......
我前幾天才自己把整片拆下研究過了..
不過也把它給毀了....
說實在的...我第一次不知道..把正面的偏光片拆下..
才發現..原來...後面還有偏光片..
我好不容易才把正面拆下清乾淨的說...
只好把後面這塊也給拆了...
就為了把問題抓出來...
不過..拆完之後...清理完畢...直接測試...
變成白屏.....
原因~~就是後面那塊偏光片
那塊拆下...顏色完全不見...
目前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處理這問題..
不過有人有提供訊息給我了..
等我遇到在去請教有在換偏光片的..
看他有沒有在換背面這一塊的..

楼主:
我正在想要不要撕偏光膜起來看看
shunxing大就幫我解答了
如果shunxing大有問到有換後面偏光膜
在麻煩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网友:
哪不就要買付線偏光3D眼鏡來看

网友:
偏光板要上下偏一起貼, 這樣才能把顏色顯現出來.
上下偏的角度要達90" 才會把顏色顯示出來.
上下偏的型號是不一樣的, 不能把兩張上偏或兩張下偏都會變成白屏

网友:
偏光板要上下偏一起貼, 這樣才能把顏色顯現出來.
上下偏的角度要達90" 才會把顏色顯示出來.
上下偏的型號 ...
引用 网友A:

如pemit 大大所說偏光片角度的問題.....
日立這款面板幾乎過2年後就會發生故障情形!!不只像這白務問題,還有像漸漸出現亮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偏光板的主要應用是將RGB三原色偏光分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就是防靜電及EMI雜訊
,畢免雜訊產生液晶翻轉異常, 可以試試把手機包在拆下來的偏光板, 會發現訊號變低或是無訊號.

 當偏光板材質老化, 這些功能都會有一定程度的質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偏光板重貼就可以解決了~

MVA的偏光板應該沒有方向問題,但是CF跟TFT要貼對

网友:
目前有同樣一塊面板(tftmd80120cbb)普騰lm-32w..不過不是這問題.是影像不良..不知如何查修.送回原廠說是主機板有問題.可使覺得好像是t-con有問題..各位大大有胚部嗎.. IMG_0001  T-con-TX80D12VC  有可能是哪有問題.請賜教.

网友:
產生油畫畫面大都T-con晶片有問題,先找塊換換看就知道了

网友:
日立的面板狀況很多,不是白霧就是有線條,日系面板不怎好。

网友:
日立的面板狀況很多,不是白霧就是有線條,日系面板不怎好。
引用 网友D:

+1

网友:
T-con電壓不對對形號看5v or 12v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例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E:

感謝大大一相關的分享....功德無量

网友:
偏光膜問題

网友:
那好像沒救..PANEL ..掛點..應該是水氣已到面板裡..

网友:
圖一是偏光膜不良,會好,只要換偏光膜即可,
快速貼膜方法我在大陸有現場私下拍到影片,找到再傳給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