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P171B GAMMA異常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31):
一部VIEWSONIC VP171B,顯示影像有如油畫一般,色階異常,色彩也失真,如下圖

部分色彩不正確且有格子紋

拆下面板AU M170EN05,發現到應該有的後保護蓋已經不見

測量各GAMMA測量點電壓,數值已呈現不連續,有幾個點電壓特別高

找回GAMMA電壓產生電路,最右方的AS04在運作時有產生高熱現象,應為故障點

更換良好的AS04後,畫面恢復正常

此例故障為GAMMA電路異常導致的顯像問題

网友:
挖~~~大家的技術~~~都在精進......

网友:
大家都修到T-COM去了~~好強!

网友:
狼大這麼晚還在發實例~真是辛苦了~
這螢幕的問題居然是出現在T-COM的區域中,如果經驗不足會以為問題在AD版上哩...
P.S.話說狼大那測試桌布在deviantART上發佈蠻久了,另一張五代目的也很棒~很喜歡狼大的素描作品(羞)

网友:
這棵AS04故障率蠻高的
目前我手上就有三片面板再等這棵AS04
都是相同的問題,色階不正常

楼主:
也是之前有其他網友的維修案例,才會馬上就查到TCON上去的~

還好IC995有賣AS04,從楠梓加工區下班後順大中路過去拿還不算遠~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次發三帖,不愧是狼大,太強了,

网友:
厲害~~話說那桌子是人在用的嗎??

网友:
厲害~~話說那桌子是人在用的嗎??
引用 网友A:

你不說~~我都沒發現...他的桌子比我還亂耶....
看到那一堆未整理的電容......他還能找出哪幾顆是好的哪幾顆是壞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他嗅覺好~~可以分出好壞!!

狼大不要打我~~

网友:
看到桌子還真覺得好像只剩一台螢幕的空間^^
感謝狼大分享及指導!學到很多技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好像是電子維修的通病捏....

楼主:
基本上桌面上的電容全都是壞的,好的不是裝在小袋中(新的)或是收在盒子內(堪用)

网友:
要換as04這一顆ic囉,先收藏

网友:
狼大真的是經驗老道,很快就找到問題點了!
不過那個桌子真的也是長久以來累積的戰利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有錯這的確是搞維修人的通病,我也是常常不管用得到或用不到就堆了一堆捨不得丟、

但到頭來常常被人給一次出清n_130|

网友:
只能說---太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一台跟我轉給谷大的一樣,但我壞的是公版.....
http://bbs.pigoo.com/thread-25515-1-1.html

楼主:
其實面板沒壞都好辦,但是這款VP系列屬於專業機種,有兩組D-SUB與一組DVI,且內建翻轉感應器,可自動翻轉OSD,被換成公板是比較可惜

网友:
其實面板沒壞都好辦,但是這款VP系列屬於專業機種,有兩組D-SUB與一組DVI,且內建翻轉感應器,可自動翻轉OS ...
引用 楼主:

    莫非是我換的,因為我只會換公板!

网友(2011-10-06):
感謝分享維修心得,謝謝您!!

楼主:
最近又遇到AU M170EN05同型號面板GAMMA異常問題
檢測後一樣是GAMMA各階電壓異常,直接鎖定AS04
更換後就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