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壓縮機運轉頻繁且聲音略大

楼主(2010-12-31):
請教各位大大
      總覺得 家裡的冰箱總是動不動就運轉,即便冷度已調到最小,且運轉時的聲音略大且有共鳴聲,剛買時就覺得怪怪的,打電話去原廠詢問,回覆是正常狀況,故請教,正常無開啟冰箱門情況下,大約多久運轉一次,如果運轉是正常,那聲音過大,該如何改善,謝謝

网友:
1  如果是壓縮機內部的聲音就沒辦法了   2 如果是壓縮機 震動引起的話 ,就在壓縮機下方塞入泡棉減少震動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

网友:
基本上如果是壓縮機本身滴燥音沒救.包覆革音棉沒甚麼作用.如果是新機.叫原廠更換一台新冰箱給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拖太久,已過保固

网友:
未開冰箱的情況下大約15~20分左右運轉一次,一次運轉的時間也差不多15分,但是如果冰箱內放的食物非常少的話,運轉的頻率將會非常頻繁,很多人看了一定覺得很奇怪,電視上不是教人冰箱不要塞太多食物會浪費電嗎?
  讓我來解釋給你們聽:
  當冰箱內的溫度達到設定溫度後,壓縮機和風扇停止運轉,接下來的保溫工作就交給冰箱本體的發泡保溫材來負責保溫,這時候冰箱內的食物就發揮了一項功能就是釋放冷度,越多的食物將釋放越多的冷度(當然不能多到阻礙空氣流通),所以箱內的溫度上升的速度會比較慢,相反的食物越少溫度上升就越快也就越耗電了
  告訴大家一個資訊,政府規定民國100年之後台灣所生產的冰箱為了倡導環保節能,在效能上必須提升,大家最近因該有看到電視廣告,某廠牌的冰箱在半夜使用量少的時段會自動休息(睡覺),為甚麼可以做到這樣?其實就是在保溫材上下功夫
為了達到標準目前冰箱箱體的保溫材方式有兩種:一.加厚箱體的厚度  二.使用真空斷熱,其中真空斷熱的門檻比較高,較高階的冰箱才會使用此方式,到時冰箱啟動的次數將會減少

网友:
啟動頻繁 溫度感知器 時間計數器 壓縮機過載開關不良
異音檢查壓縮機底下 橡膠腳座
硬化或螺絲安裝不當 會失去吸震效果
底座沒問題就可能壓縮機 討錢

网友:
未開冰箱的情況下大約15~20分左右運轉一次,一次運轉的時間也差不多15分,但是如果冰箱內放的食物非常少的話, ...
為了達到標準目前冰箱箱體的保溫材方式有兩種:一.加厚箱體的厚度  二.使用真空斷熱,其中真空斷熱的門...
引用 网友C:

狗大說明得十分詳細~

在"100年起廠商不得生產or進口5級產品"政策下,
各廠用了很多設計來因應/符合該能源效率.
若用上真空斷熱, 成本上會增加蠻多的.
加入微電腦去控溫是台灣PANASONIC的做法.

個人猜是~~拿已有的設計, 套上這塊板子.
換個色塗裝---> 新節能機型.
就像有個按鍵, 使冰箱進入待機模式.
主要是這個概念吧!

接下來看本土公司如何去因應....
新機型通常先漲個1成再說!

网友:
目前展示品已規定張貼級別標示,選購新品可加以參考,分一到五級,級別越小越省電---當然代表售價越高
(一分錢一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