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上的固定膠

楼主(2010-12-31):
常見電路板上有白色或透明的硬質膠,好像用來固定電子元件或絕緣的東東是什麼?
可以用矽膠或熱熔膠代替嗎?

网友:
…那就是熱熔膠囉…只是配方不同…

网友:
南北橋或是顯示晶片的四週或是RAM顆粒的四週  上面用的膠多半是" 環氧樹酯"
也有人簡稱 BGA膠 !!    這種IC 封裝專用的膠 就算要拿掉   要用專用的脫膠劑
或是 用熱風槍若是BGA 加熱後拿下來

因為這種東西 乾掉後會很硬     主要的用途是 BGA 封裝下面的錫球 會因為熱漲冷縮
長期下來會產生錫裂 用這種膠牢牢的將BGA 固定住 增加耐久性 !!

但若用矽膠或是熱溶膠 就太軟  !! 有時熱溶膠幾乎用手就能剝下來 這樣耐用度就不好了
因為晶片都會發熱的 ....  所以有專門用在晶片封裝的膠喔  (但不便宜就是了 )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2011-02-07):
回复 网友A:

但是熱融膠怕熱,要是上在PW裡面固定會不會很快就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