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極體詢問

楼主(2010-12-31):
請問ㄧ下圖片那個二極體規格要怎麼看呢
因為上面只有標示 20 DK
這個是裝在圖片一的紅色框框處電路板上面 串接2SK1120

電路板上面有標示是ZD 應該算是穩壓二極體
如果要買相同規格的二極體要如何選購呢?

楼主:
補充說明:
剛剛測試使用24V的電源供應器串起來接三用電表量輸出的電壓是5V
使用12v電源量起來只有0.1V

請問這樣代表我如果要買的話是買5V的穩壓二極體嗎?

网友:
若是跨接在G極與S極間,則為G極限幅用齊納二極體,用途是將Vgs電壓壓制在15V左右,以免破壞MOSFET

楼主:
若是跨接在G極與S極間,則為G極限幅用齊納二極體,用途是將Vgs電壓壓制在15V左右,以免破壞MOSFET ...
引用 网友A:

比對一下Datasheet跟電路板 的確是跨接在G-S之間~

所以如果我要替換掉這個zener diode就是買15V左右的穩壓二極體就可以了嗎?

謝謝狼大指點迷津~

楼主:
Google了一下
就狼大所說的 這個應該是[瞬間電壓抑制二極管(TVS)]吧

网友:
因為上面印20,應該是要找20V的齊納
TVS一般是用在一次側繞組的緩衝電路,而較少直接加在G/S間

楼主:
今天晚上就去買回來換~~~

第一次換二極體才知道原來二極體種類功用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