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維修基本迷思

楼主(2010-12-31):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
如果一個人來說非營利和弄到很專業的來說,維修主機板幾個問題請教
1.除了電表和珞鐵外基本上需要哪些設備(個人維修來說)
2.我大都遇到都是通電不開機不跑碼,因該大都是cpu那邊的問題
在現有的設備下可更換哪些零件測試呢(哪些常壞的零件)?
3.當你拿到一塊主板如何判斷有沒有維修的價值呢?
謝謝各位前輩幫忙回答~

网友:
1.這一個問題呢,就要看自己本身要修到什麼樣的程度了;如果一般個人的話,就電錶、烙鐵再加一個電容錶!這樣應該就夠了!或是專業一點的設備,如:恆溫烙鐵跟熱風槍、返修台...等等的!
2.如果是CPU週邊的話,就MOS或是電阻之類的,用烙槍也可以拆換,但是需要一點技術,用熱風槍的話會比較方便,就要看是想拆什麼零件了!最簡單的就是電容了,用烙槍就可以拆下來了!
3.這個就要看個人或是客戶了,如果很難修的或是修起來要換很多料件跟費用的,基本上就沒有價值了!但是如果主板是較高階的,或是有特殊的狀況,就比較有價值!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看法,希望版上的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网友:
維修是無底洞你明知道壞哪卻沒工具可修手就壞癢工具就會一直敗下去不作BGA 烙鐵 熱風槍 電表就OK

楼主:
謝謝兩位前輩回答,基本上存個人練習維修主板和學習所以一直考慮要不要買台
熱風槍,公司機板故障的都被我拿來研究,但十片可能少數換掉電容就可開機沒問題
目前手上都是775板子,雖然看了板上很多文章但維修也是不太會,畢竟很多東西
有時候基礎沒人帶不知道如何做,加上視力不好根本難找出原因,貼片電阻上面自我是根本是看不到的
視力差沒辦法, 手上大都是cpu不工作,能做的就是量量電壓,看看有沒有短路囉
其他也不知如何在做囉,所以都想問問大家如何走過來的變高手,有時候也不知道測量東西對不對
又沒這方面朋友從旁邊指導,以前同組有一位做電子看板Q機板他說有時候查半天也修不好
只好靠經驗猜猜看哪些零件有時候運氣好就能修好,不知有時候修機板也是要這份運氣嗎?

网友:
維修主機板,除了對主機板電路要了解之外,很多時候沒人點你,確實很難修
自己這半年來修了也好幾百片了=.=,但是說實在很多主機板PCR都有就是
不跑馬,BIOS也燒了,I/O也換了,還是不動如山(不跑碼),此時也只有棄修,
關於你說的靠"運氣",正確來說應該都是經驗吧,修主板,經驗累積真的很重要
某些主板芯片特別會壞會燒,但是那些芯片用在別的版子上根本"沒壞過"
應該是廠商設計電路的問題吧

网友:
也可以準備一片偵錯卡,供參考維修方向與故障點

楼主:
目前手上的工具就是烙鐵 電表x2(一個高檔一個低檔的) 除錯卡 假負載(帶燈和不帶燈各一個)
目前一直考慮要不要買熱風槍,我想非營利因該個人就夠用囉
只是目前維修失敗率高又怕買了還是浪費零件和錢,買掙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