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開機沒有畫面,前面指示燈一閃一閃

楼主(2010-12-31):
請問,各位高手有修過這個LCD嗎?開機時沒有畫面,前面板指示燈一閃一閃,
型號:3M Touch sysyems,Inc

网友:
指示燈閃爍請先檢查基本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狼大說的沒錯,電源燈閃爍大多電源問題,看圖是外接式變壓器,先換一個試看看吧!